fnirsi dps-150便携式数控直流电源开箱

楼主(2024-09-11):
不知为什么,喜欢各种小电源,这是不是病?
看到这个忍不住310买了一个,开箱大家看看。

挺有趣,国内这些面对玩家的产品,很少标执行标准号的。一看,居然还标的GJB851-1990
但为什么我一查,是个军用夜视仪的标准号??

三片珍珠棉的夹心包装,比较结实,挺适合快递运输。

附件就是三根线,和正点原子那个电源还标配软壳包比起来,比较小气。

屏幕做了个翻转结构,遗憾不是触摸屏,背后还可以看见排线,这个翻转屏有点偏,右边略有点和外壳摩擦。

正面的滚轮不能按压,切换设置要靠正面的按键,这个操作模式用起来略有不习惯。非常不习惯!产品经理看到了后,望请介绍一下,是为了省成本么?

输出端和开关端都有灯,开启时候会亮起来。

背后输入端标注的是5-32V,盒子上标注的输入范围是5-30V,不知道哪个更靠谱,哈哈!话说输入30V,输出范围应该到不了30V吧,难道是发不了以后发现了有问题,在说明书上降额了?

另外,这个电源是降压模式的,想找30V适配器挺不容易,还是欣易的那种升降压的模块好用,几个电池怼上去,带出去就能36V全范围调压使用,不要太方便!
目前好像PD最高20V吧,想要更高的电压,就需要单独的适配器了~~。正点原子那个DP100也是不支持升降压,遗憾!非常遗憾!

左边那个microUSB是连接电脑的,话说这个接口几乎都要被淘汰了,为什么还要用?怕和供电的C口混淆了?但这个东西显然是给玩家的,这个担心是不是有点多余?

底部还略有设计感,机器没有内置风扇,有点担心。

网友A:
310元就一个控制组件,挺贵的。

十天前在PDD上买了一个数控组件,也就57元,不过标称的功率只有120W,能升降输入电压到需要的输出电压,很方便,自己找了一个盒子装上,输入端根据需要的功率,找一个对应的电源适配器插上就行,使用很方便。

目前测试,没有更大功率的负载,只测到T12的70W负载,输出电压还是很稳的,效率大约84%。不过还是担心它内部的30*30的风扇散热能力不够,输出120W的话,够呛。

下图是它的宣传页的第一页:

这是它宣传页上的内部图片:

这是我在测试带载T12时的波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元就一个控制组件,挺贵的。

十天前在PDD上买了一个数控组件,也就57元,不过标称的功率只有120W,能升 ...

另外,我最喜欢,也觉得界面做的最有高级感,提供的动态曲线,使用也最方便的还是当年用KISS33模块做的DP50。

UI操作界面感觉是最完美的一款,当然,和XY的比较,不能升降压,只能降压,另外,电压范围有限。

说明书上的两张图:

网友B:
310,价格可不低,那儿用的?

网友:
不拆一下了?

网友:
外部做工看起来还不错,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网友C:
比我严重,我买的正点100的。

网友:
价格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严重,我买的正点100的。

100?那肯定是当年薅的云汉商城的羊毛。

楼主:
有空测一下性能先,等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0,价格可不低,那儿用的?

就是一个小可调电源,带计量功能,话说和那种欣易的面板型XY-SK80之类的电源模块功能也差不多,这个就是做成了一个完成品。说实话,更喜欢欣易的旋钮设计,操作起来更方便。

网友:
前几天刚看上同款,喜欢,就想问下,这个排线经得住折腾吗

网友D:
这么小的可调电源,我还不如买台式的,台式的讲究稳定
小电源怕摔

网友:
开拆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可调电源,我还不如买台式的,台式的讲究稳定
小电源怕摔

嗯,台式的也有。只不过我那个没有记录功能。

网友:
无拆机,不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小可调电源,带计量功能,话说和那种欣易的面板型XY-SK80之类的电源模块功能也差不多,这个就是做 ...

可调电源,代价有点高了,没有手调的方便。

网友:
小巧便携,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想看拆机图

网友:
别说
这电源设计的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价钱不低的电源。

网友:
坛友给搞了一个正点原子的,
这个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