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LG波轮洗衣机洗涤时异响

楼主(2024-09-11):
家里的LG波轮洗衣机,型号是XQB45-88SF,购于2003年,除了几年前换过一次排水电机,一直使用正常,过去的家电质量是真的好啊。

但是最近洗涤时转桶会发出特别响的哐当哐当声,脱水则一切正常。

参考了网上的维修视频,把波轮中间的小盖子打开,拧下了中间的螺丝,但是波轮还是取不下来。

现在用手转动波轮的时候,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特别像齿轮滑齿的那种感觉,桶有时能跟着波轮一起转,有时不跟着转。

除了洗涤的时候有异响,进水、排水、脱水都正常。

烦请大佬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是离合器坏了吗?如果换离合器是不是不太划算了?毕竟是用了21年的老洗衣机了,我在考虑是不是直接买台新的。
先谢谢了!

网友:
1是怀疑离合器轴承坏了。
2是波轮内是不是有杂物,拆掉波轮看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碎了

网友:
波轮洗衣机有行星齿轮减速装置,如果有齿轮掉牙洗涤时会有异响,最简单处理方法是换离合器总成(约1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