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型电机启动一例(经验分享)

楼主(2024-09-11):
      某大型合资化工厂,新增一空压机厂房,主压缩机为成套进口设备,空压机电机功率为6440kW,额定电流423A,配置有10Kv软启动柜,为保护全厂在用装置的电压稳定(220kV总降备用裕量很小了),并保护高压电机,设置时采用限流保护启动,尽量以最小电流、最短时间启动。启动时间长了,怕电机烧毁(进口ABB电机),启动时间短了,大电流冲击怕工厂内网。

      2022年10月31日早,空气压缩机单机试车前各参建单位、各专业对电路、水路、油路、流程、安全维护等单试条件进行现场确认签字。监理单位、总承包单位、施工单位和设备生产厂家限产签字确认,为设备空载试车做准备。
      1、2022年10月31日上午,空气压缩机通过中控以额定电流的2.8倍第一次启动,启动时间30秒,压缩机油路压力低导致连锁停车;(压缩机油路的供给,是由主电机主轴带动供给,在一定时间内,主电机如果达不到规定转速,油压就上不来)
      2、当天下午第二次启动,以额定电流的2.8倍启动,启动时间40余秒,压缩机油路压力低再次导致连锁停车;
      3、当天下午第三次启动以额定电流的3.2倍启动,启动时间60秒,压缩机油路压力低停机。
      这三次启动均未达到额定转速,压缩机未完成启动。
     4、2022年11月03日14:18分以额定电流的4.0倍第四次启动,启动时间设定24秒,压缩机成功启动,并连续运行时间8小时,通过中控监测压力、温度、振动值等无异常。

      大型电机的启动,不进要考虑到电机本身的安全运行,设计人员在计算电机定值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厂区供电环境的因素。

网友A:
6MW电机比人高?

网友:
1个干,三个看,下面还有一群在捣乱

网友B:
这个。。。很是涨见识。建议把图片里面地址打个码

网友:
运行一小时的电我能用一年,也就是运行一天电费8万

网友:
我去 6MW的空压机
厉害厉害

网友C:
这种超大功率设备启动都是先停掉厂区内其它设备,以保证电源有足够的短时过载供给能力,在大功率设备启动完成后再逐步启动其它小功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超大功率设备启动都是先停掉厂区内其它设备,以保证电源有足够的短时过载供给能力,在大功率设备启动完 ...

很大的一个化工厂,不可能其余设备停电的,损失承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W电机比人高?

这还是进口ABB的电机,如果是国产电机,体积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是涨见识。建议把图片里面地址打个码

说的对,发图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大型工矿企业的电器设备都比较大,难得出现故障

网友D:
谢谢分享,图上不少背手、揣兜的

网友:
专业,大部分都不懂,剩下的靠猜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瞅电费两万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图上不少背手、揣兜的

我也在场。大型设备开车,管道、电气、仪表、设备、各专业工程师都要在场旁站,谁的问题谁负责解决,厂家、业主、监理都要也要旁站。

网友E:
有点不明白,这么大的电机,油路居然是主电机带动,为啥不能另外设置油泵呢?我见过的磨机(1000kw)、空压机(630kw)比这个小多了,但都是独立的油泵啊。这种设置在启动时候轴瓦润滑不良会不会导致寿命缩短

网友:
专业领域看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明白,这么大的电机,油路居然是主电机带动,为啥不能另外设置油泵呢?我见过的磨机(1000kw ...

您说的对,很多大型机组都是独立的两台油泵(我们俗称油站)一开一备运行,给电机主轴瓦(这种大型电机,一般都是轴瓦,不是轴承)供循环油。这是套进口的设备,我也感到不解。即使这样,旁边还是有一套油站给压缩机供循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