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视盒子 HK1-BOX 4G+32G

楼主(2024-09-11):
海鲜市场买了个hk1box,想给家里看电视用,卖家称刷入卡在84% 提示无法读取system,想着回来短接刷下试试。于是购入。

收到后迫不及待的打开,是已经改好散热的,这个电视盒子是S095 X3的,散热鳞片只有一点点,改个散热还是很有必要的。

拆开后,发现亚克力还是很厚实的
短接后刷机

发现卡在boot 4%,大概率是emmc坏了,原机是32g的 拿出个64g的
干下原emmc

要包裹好一点,用了高温胶带和锡箔纸,哪个散热片试了下搞不动,担心把soc搞掉了,就不动了,也不影响
380 +40% 焊油搞一点,加热 40s,推动后直接拿下
快速把64g的焊接上,然后刷入官方固件。

插电

灯亮了。

接入显示器有开机画面了,正常显示了,完工。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A:
手艺太好了,不错不错

网友:
手艺太好了,向有技术的学习提高。

网友:
报价也遮挡?

网友:
没技术,这种漏捡不了

网友:
高手啊 那里捡漏的

网友:
能搞来原厂固件还有修,搞不固件只能干瞪眼,很多年前帮同事买了一台TCL出的用的阿里云系统的盒子,后来应该也是FLASH出现坏块了,导致开机卡在启动画面,进REC选择清除数据,卡在格式化DATA分区那,去某宝发现店铺已关,然后网上也找不来固件,打TCL的400电话,他们说他们根本没出过电视盒,最终只有扔了买新的

网友:
有技术有装备就是好。

网友:
手艺太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配置也可以

网友:
ZXV10 B860AV 2.1 刷机卡2% 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种封装的芯片都能操作,好手艺,羡慕装备齐全的技术大牛

网友:
这个亚克力的外壳不错啊

网友:
佩服!有技术才敢捡漏  一般人还是算了吧……

网友:
会技术的大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太好了,不错不错

手艺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盒子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