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动抽水器换个大容量的电池,终于充一次可以用两周了!

楼主(2024-09-12):
喝桶装水用电动抽水器还是挺方便的,但充一次电一般用不了一个星期,那就换个更大的电池吧
就是这种抽水器

牌子都没有,肯定是山上的

底部
偶垫了一圈泡棉,套上瓶嘴时不容易打滑

拆开长这样,估计其他类似的抽水器里面都差不多

电路板全貌

主控芯片是白板

把芯子拔出来,直流有刷电机带个泵

原配的18650锂电池,轻飘飘的
连接线中的红线居然接负极

木有点焊机,新换的电池直接用焊锡焊上

装回去,使用OK

换了大容量的电池,终于充一次可以用两周了!不用频繁充了

网友A:
换个动力电池会不会劲大点

网友:
为什么这种的芯片都没有标识

网友:
小电机 寿命不错啊

网友:
主要是厂家虚标严重

网友:
这个可以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整个聚合物的电池,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时间应该还会增加

网友:
换个电池组,一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动力电池会不会劲大点

不会。。。。。。

网友:
当初我到手就换了电池。。。内置那个实测700多,,、

网友:
红白线退壳交换位置

网友:
这款空间不怎么大,  我记得我那个塞了三节18650进去。  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网友:
主要是原配的锂电池太差

网友:
直接改接一下插充电宝使用不是更爽

网友:
我家也是这个,电池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动力电池会不会劲大点

估计差不多,毕竟这电机电流也不大

网友:
原电池只有800的容量,新电池至少2500哈哈哈

网友:
怎么和我买的一模一样的电动抽水泵,我的那个电池早就废了;按一下开机按钮,电机转一下,就停了,更换大容量电池后,就很好了。

网友:
如果外挂个2W毫安充电宝是不是几个月都不用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