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WinPE系统下SM2246XT开卡求助

楼主(2024-09-11):
公司产品用的工控机有一块msata 32g装系统是失败,PE下能查到盘符,快速分区后卡在最后完不成卡进度条,这是前提,怀疑有问题想重新开卡。

1、没有msata转USB硬件

2、工控机只有一个msata接口,只能装待开卡的msata固态
3、想在PE下SM2246XT开卡
现在的问题是短接后上电开机进pe,分区软件diskgenius里能看到SM2246AA-8,断开再打开开卡软件检测不到,换了好几个开卡软件//或者先打开开卡软件,再断开   仍然检测不到。或者带电插拔断开,仍然检测不到。第一次开卡求大神指点迷境。

楼主:
再次补充这两天   鼓捣成果
1
“[OPTION]”下添加一行“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1”  ,就能在sata接口下直接识别了
2  U盘做个wtg
现在能开卡软件换了好几个版本能检测到 但是开卡失败  虽然失败但这种方法上是可行的   失败如图    接下来怎么才能成功开卡呢?哪里设置不对或者哪里有问题

网友A:
pe系统驱动有精简,建议换正常系统环境操作

网友B:
“[OPTION]”下添加一行“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1”  ,就能在sata接口下直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系统驱动有精简,建议换正常系统环境操作

主板只有一个msata卡槽  也没有转接线      才想出这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下添加一行“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1”  ,就能在sata接口下直接识别了 ...

大师   “[OPTION]”这个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OPTION]”这个在哪里

工具文件夹\UFD_MP\Setting.set

网友:
另外不建议pe下开卡

网友C:
还有就是 你这什么垃圾烂pe

网友:
找个U盘做个wtg不知道能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 你这什么垃圾烂pe

做了老毛桃pe偶尔用来转个系统       还有别的好用的pe可以介绍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文件夹%uFD_MP\Setting.set

感谢  再搞搞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老毛桃pe偶尔用来转个系统       还有别的好用的pe可以介绍一下非常感谢 ...

优启通,杏雨梨云

网友D:
一直认为开卡必须要用转接卡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认为开卡必须要用转接卡才能开

主板只有一个msata卡槽  也没有转接线      才想出这骚操作     只是到现在还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补充这两天   鼓捣成果
1
“[OPTION]”下添加一行“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1”  ,就能在sata ...

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你去了解一下 2246en和2246xt的区别,以及固件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老毛桃pe偶尔用来转个系统       还有别的好用的pe可以介绍一下非常感谢 ...

建议usbos 我自己一直在用 兼容性很好

网友E:
服了,46XT主控,你用46en软件,能开出来个鬼呀。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了,46XT主控,你用46en软件,能开出来个鬼呀。

试试这个

感谢  十几个版本   我都试了没一个香的   你这个我试试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了,46XT主控,你用46en软件,能开出来个鬼呀。

试试这个

刚试了缺少文件2246nonDramISP.bin    我找了别的XT的文件夹下也没有这个文件     别的设置里边不是您给的那个里面设置的2246nonDramISP.bin    是2246nonDramRDT.bin   换了2246nonDramRDT.bin    跟另外XT软件一样报红       我大概怀疑就是缺少2246nonDramISP.bin的原因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