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疫情的时候买的血氧传感器MAX30102,打个板子利用起来

楼主(2024-09-11):
疫情的时候买的血氧传感器MAX30102,一直吃灰没整起来, 某次整理元件发现,不想浪费了,就找了找库存元件,打了个板子
  • 屏幕是某手环拆的0.49寸oled,分辨率64*32
  • mcu是某电zi烟拆的stm32g030
  • 传感器是某宝买的拆机max30102(不是,实际是买的模块测试完自己拆的,疫情时买的传感器实测有问题,用不了)
  • PCB立创白嫖
  • 容阻来自库存

原理介绍
MAX30102 脉搏血氧计和心率传感器如何工作?MAX30102 或任何光学脉搏血氧计和心率传感器由一对高强度 LED(红色和红外,波长不同)和一个光电探测器组成。这些 LED 的波长分别为 660nm 和 880nm。
MAX30102 的工作原理是将两束光照射到手指或耳垂(或者基本上是皮肤不太厚的任何地方,因此两束光可以轻松穿透组织),并使用光电探测器测量反射光量。这种通过光检测脉搏的方法称为光电体积描记法。
MAX30102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分:心率测量和脉搏血氧饱和度(测量血液中的含氧量)。
心率测量动脉血中的氧合血红蛋白(HbO2)具有吸收红外光的特性。血液越红(血红蛋白越高),吸收的红外光就越多。当血液随着每次心跳泵入手指时,反射光的量会发生变化,从而在光电探测器的输出端产生变化的波形。当您继续照射光线并获取光电探测器读数时,您很快就会开始获得心率 (HR) 脉搏读数。
脉搏血氧仪脉搏血氧测定法的原理是,吸收的红光和红外光的量根据血液中的氧含量而变化。下图是含氧血红蛋白(HbO2)和脱氧血红蛋白(Hb)的吸收光谱。
从图中可以看出,脱氧血液吸收更多红光 (660nm),而含氧血液吸收更多红外光 (880nm)。通过测量光电探测器接收到的红外光和红光的比率,可以计算出血液中的氧含量 (SpO2)。

        简单来说就是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回吸收光线,影响光线反射.光线照射手指,手指中血管随着心跳泵入血量不同导致反射回传感器的光量变化,产生跟随心率一块变化的波形,分析波形就能得到心率,手机摄像头可以通过软件测心率也是同样的原理.
        MAX30102集成红光+红外光LED+光线采样传感器,玻璃密封,同系列还有MAX30100和MAX30105,30100没有玻璃盖密封,更容易被污染,30105增加绿光LED,使用范围更广,也更贵,综合来说30102更具有性价比.
硬件原理
        硬件整体没啥复杂的,Typec输入,TP4054锂电充电,XC6206分别提供3.3V和1.8V工作电压,开关电路保证关机下的低功耗(约为0),ADC采集电池电压显示电量 ,传感器I2C接口通信采用轮询采数,通过库计算心率和血样.

        这里介绍下开关机电路,这个电路相对拨动开关更复杂,需要浪费一个IO,但是可以复用开关机和正常按键操作,而且不像拨动开关一样易坏,可以实现自动关机,关机后0功耗,核心就是Q1 PMOS,关机状态下Q2基极低电平,截止,无功耗,Q1 G极高电平,截止,整体电路无功耗.开机时按下SW1,Q1 G极拉低,导通,后续电路供电正常工作,单片机IO拉高Q2基极,Q2导通,持续拉低Q1 G极,保证SW1松手后Q1继续导通,此时SW1又可作为正常按键工作,通过D3检测SW1按下状态,实现单击/双击/长按等状态检测实现功能切换开关机.

        整机原理图

打板
原理图分开画,最后拼版打样,此处说个小技巧,拼版时可以打排孔,PCB厚度选1.2或者更薄更方便分割,排孔间隙铺铜或者走线抱持电气连接,更容易过检,这里只针对这种结构复杂体积小的电路,单独打板要好几单太麻烦,对于单纯为了拼版而拼版的强烈反对.
不建议拼版
不建议拼版
不建议拼版

分割,本来设计的时1.2的板厚,结果没券了,只剩一张彩券,只能打1.6了,随便划拉两刀掰开打磨一下,顶板开槽,可以分割后作为屏幕保护框
测试阶段,使用了排针和排母连接,方便拆卸,右侧传感器*2,还有一个绿色PCB,代表曾经失败过一版...
失败原因比较逗逼,下载正常,无限重启,不开启I2C就正常,开启I2C就无限重启,但是下载后又能直接启动,只要重新上电就无限重启
重新打板还是无限重启,最后发现是因为没有接电池,4054供电不足,接上电池就正常工作了

然后又遇到取数异常,心率计算结果不准确,算不出血样,最后替换传感器正常,淘宝买的二手传感器坑壁
传感器焊接,为了降低整体厚度直接把传感器焊接到侧面了,学习苹果开创胶粘后盖,主打一个难为人

测试供电,骚紫色充电指示灯

成品展示
整体体积较小,和可乐瓶盖直径差不多,厚度微厚,主要是手里的铜柱就这么高,懒得打磨,不然可以再薄2mm
传感器使用705侧面密封,防止沾水腐蚀
测试效果,没啥UI,随便画了一下,心型本来是想按实际心率闪烁,最终落地显示手指效果,手指放上就显示,手指移开就不显示,HR是心率,O2是血氧
双击按钮切换显示内容,默认血氧数据,切换后显示心率波形,主要是开发阶段看数据状态的,长按关机

软件篇
整体使用arduino开发,偷懒直接用现成库,省的搞HAL来回折腾还得一直库
代码配合Baidu Comate开发,实际主要用了自动注释(公司要求保持AI辅助开发日用量...)
画电池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初始化电池显示
*
* 该函数用于初始化电池显示的界面。
* 它清除指定的矩形区域,并绘制一个矩形框和一个矩形外框。
*/
void initBat()
{
    clearBox(58, 8, 6, 24);
    u8g2.drawBox(59, 8, 4, 2);
    u8g2.drawFrame(58, 10, 6, 22);
}
/**
* @brief 刷新电池状态
*
*/
void refreshBat(bool forceRefresh)
{

    static uint8_t old = 101;
    if(forceRefresh){
      old = 101;
    }
    // 电量检查
    //(4.2/2)/(3.3/1024)=652
    //  既adc=652时4.2v满电
    uint32_t vBat, vMax, vMin, vSum;
    vSum = vBat = vMax = vMin = analogRead(PB2);
    for (int i = 0; i < 9; i++)
    {
        vBat = analogRead(PB2);
        vSum += vBat;
        if (vBat > vMax)
            vMax = vBat;
        if (vBat < vMin)
            vMin = vBat;
    }
    vBat = ((vSum - vMax - vMin) >> 3) * 100 / 652;
    if (vBat > 100)
    {
        vBat = 100;
    }
    // float f = 20.0 / 100 * vBat;
    // vBat = (uint8_t)(ceil(f));
    vBat = vBat / 5 + (vBat % 5 > 0 ? 1 : 0);
    if (vBat != old)
    {
        old = vBat;

        clearBox(59, 11, 4, 20 - vBat);
        // 高度  20
        u8g2.drawBox(59, 11 + 20 - vBat, 4, vBat);
        u8g2.sendBuffer();
    }
}

画心型
没有使用图片取模,直接线条画的
/**
* @brief 刷新心形图案
*
* 根据给定的显示标志,刷新心形图案的显示或清除。
*
* @param show 是否显示心形图案,true 为显示,false 为清除
*/
void refreshHeart(bool show)
{
    static bool old = false;
    if (show != old)
    {
        old = show;

        if (show)
        {
            //    58 59 60 61 62 63
            u8g2.drawPixel(59, 0);
            u8g2.drawPixel(62, 0);
            u8g2.drawLine(58, 1, 63, 1);
            u8g2.drawLine(58, 2, 63, 2);
            u8g2.drawLine(59, 3, 62, 3);
            u8g2.drawLine(60, 4, 61, 4);
            u8g2.sendBuffer();
        }
        else
        {
            clearBox(58, 0, 6, 5);
        }
    }
}

画波形
64像素的屏幕直接从缓冲区取64个值,高度压缩到屏幕高度
void drawChart()
{
    u8g2.clearBuffer();
    uint32_t max, min;
    max = min = irBuffer[0];
    for (int i = 1; i < 64; i++)
    {
        if (irBuffer[i] > max)
            max = irBuffer[i];
        if (irBuffer[i] < min)
            min = irBuffer[i];
    }
    uint8_t step = (max - min) / 32;
    for (int i = 0; i < 64; i++)
    {
        u8g2.drawPixel(i, (irBuffer[i] - min) / step);
    }
    u8g2.sendBuffer();
}

启用传感器
传感器设置较多,没有仔细研究,主要就是LED亮度,采样频率,LED模式(红/红外/绿--max30105支持绿光)等
    byte ledBrightness = 150;  //Options: 0=Off to 255=50mA
    byte sampleAverage = 4;   //Options: 1, 2, 4, 8, 16, 32
    byte ledMode = 2;         //Options: 1 = Red only, 2 = Red + IR, 3 = Red + IR + Green
    byte sampleRate = 200;    //Options: 50, 100, 200, 400, 800, 1000, 1600, 3200
    int pulseWidth = 411;     //Options: 69, 118, 215, 411
    int adcRange = 16384;      //Options: 2048, 4096, 8192, 16384

    particleSensor.setup(ledBrightness, sampleAverage, ledMode, sampleRate, pulseWidth, adcRange); // Configure sensor with these settings

从传感器采集到红光和红外光的强度数值(传感器自动过滤环境光等干扰因素,但是无法完全屏蔽,所以使用时应尽量保持稳定,实际手握持强度无法保持高度稳定,会影响测量效果,这也是成品都用夹子外形的原因)
  isPress = true;
    // take 25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
    // for (uint16_t i = BUFFER_SIZE - FreqS * 2; i < BUFFER_SIZE; i++)
    for (uint16_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while (particleSensor.available() == false) // do we have new data?
            particleSensor.check();                 // Check the sensor for new data
        redBuffer[i] = particleSensor.getFIFORed();
        irBuffer[i] = particleSensor.getFIFOIR();
        particleSensor.nextSample(); // We're finished with this sample so move to next sample
        button.tick();
        if (irBuffer[BUFFER_SIZE - 1] < 25000)
            isPress = false;
    }
    time = millis() - time;
#ifdef ENABLE_OLED
    refreshHeart(isPress);
#endif
    for (uint16_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for (uint16_t i = BUFFER_SIZE - FreqS * 2; i < BUFFER_SIZE; i++)
    {
        //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
        log_debug("red:%d,ir:%d", redBuffer[i], irBuffer[i]);
    }
    if (isPress)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irBuffer, BUFFER_SIZE, redBuffer, &spo2, &validSPO2, &heartRate, &validHeartRate);

实际上在研究的时候看到gitee上有个开源的Python上位机,也测试了一下,直接串口输出采样数据
void loop()
{
  button.tick();
  while (particleSensor.available() == false)  //do we have new data?
    particleSensor.check();                    //Check the sensor for new data
  particleSensor.nextSample();                 //We're finished with this sample so move to next sample
  log_debug("[DATA] R:%d,IR:%d,time:%d",particleSensor.getRed(),particleSensor.getIR(),millis());
}

上位机实时分析

相关文件
立创eda开源还得审核,也得编辑一波,懒得整了,直接把PCB文件上传gitee了,有需要的导入eda或者直接用geber上传打样就行

楼主:
论坛不支持markdown编辑有点小忧伤,为了防止页面刷新和网络等原因导致编辑失败内容丢失,现在都习惯了本地markdown编辑,然后上传,论坛只能粘贴后在全部样式重新调整

网友A:
成品也不是很贵,自制的最大问题的壳子,成品一般都做成夹手指式,使用比较方便,尤其是做一段时间监测。

网友B:
才买了一个led数码管的血氧仪,4.5元,过了一个星期,竟然降到3.9元包邮,这东西怎么挣钱的

网友:
这个血氧传感器读出来的数据还需要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买了一个led数码管的血氧仪,4.5元,过了一个星期,竟然降到3.9元包邮,这东西怎么挣钱的 ...

估计是疫情时生产的现在清库存,这价格没啥好挣得了,也不是走量的大众货,就是一个让他挣两块也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也不是很贵,自制的最大问题的壳子,成品一般都做成夹手指式,使用比较方便,尤其是做一段时间监测。 ...

主要是夹子式的压力恒定,手持的压力不稳定,波动会比较大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工作原理跟现在的手环监测血氧是同一个原理(好像叫反射式),而医用上用的都是用对射式的(发光管照射指甲盖,对应指纹部位接装接收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才买了一个led数码管的血氧仪,4.5元,过了一个星期,竟然降到3.9元包邮,这东西怎么挣钱的 ...

这么便宜?MAX30102都不止这个钱,所以一定不是MAX30102的

网友:
总是觉得MAX30102太难弄,之前有个这样的模块,不会玩转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MAX30102都不止这个钱,所以一定不是MAX30102的

没拆开,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芯片,多多上买的,血氧精确度不知道,心跳还是挺准的,和我的血压计一样

网友:
就这么个简单microcontroller+传感器组合
疫情期间,最低100多,体温计也贵得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工作原理跟现在的手环监测血氧是同一个原理(好像叫反射式),而医用上用的都是用对射式 ...

对,我记得对射的精度更高点,但是分体的更麻烦,像手环类的只能用反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拆开,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芯片,多多上买的,血氧精确度不知道,心跳还是挺准的,和我的血压计一样 ...

心跳应该比较容易准确些,因为脉冲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跳应该比较容易准确些,因为脉冲很明显

应该是,血氧数值都是97.98,很少能达到99的,也没有对比,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网友E:
如果不用CHRG那个IO,是不是用个STC8G1K08A就能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用CHRG那个IO,是不是用个STC8G1K08A就能完成了?

可以,那个是充电状态检测,实际没用

网友:
就是板材取的有点不美,其他的都好

网友:
看见都是泪,当时买的鱼跃的,300+,没办法

网友:
高手,谢谢楼主分享的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