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门锁坏了,旧螺丝拆不掉,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4-09-11):
旧门锁坏了,想换个锁芯,发现螺丝没法拆,有什么好办法,坛友分享一下,怎么拆掉方便成本小,万分感谢

网友A:
滴两滴螺丝松动剂,没有的话,汽油、煤油、机油实在没有哪怕用食用油。
螺丝用小电磨磨成一字口,用一字改锥,或者你有冲击螺丝刀的话,可以先试试敲几下冲击螺丝刀看看能不能把螺丝搞松。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开倒孔的塔形钻头!

网友C:
用钻头把螺丝帽打掉或者用冲击改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两滴螺丝松动剂,没有的话,汽油、煤油、机油实在没有哪怕用食用油。
螺丝用小电磨磨成一字口,用一字改 ...

好办法,就是没有小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开倒孔的塔形钻头!

我搜下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钻头把螺丝帽打掉或者用冲击改锥试试

嗯嗯,我试试,感谢坛友

网友:
直接钻,螺丝头钻掉为止

网友:
角磨机磨掉螺丝头

网友:
最优选是电钻钻掉螺丝   然后是手砂轮磨槽   再就是用硬度强度足够的大号射钉 顶住十字槽外侧一圈白色部分 敲使其转动同时滴机油辅助

网友D:
我拆门锁也遇到过 最后是用电磨把它打了一道横沟 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的

网友:
用钻头把螺丝帽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门锁也遇到过 最后是用电磨把它打了一道横沟 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的

关键是没电磨,有其他代替的吗

网友:
钻头钻个小孔,然后就上断丝取出器……

网友:
风枪伺候,加热到一定时候冲击螺丝砸,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最简单正确的办法是买个左旋钻头来钻,大概率在钻的过程中螺丝就松下来了,松不下来螺帽钻掉了锁也就下来了。左旋钻头大多数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E:
左旋钻头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手电钻,加钴钻头。钻几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旋钻头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