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ThinkPad USB3.0 Dock X1 DU9019D1桌面型扩展坞 改上电自启

楼主(2024-09-11):
就是这个玩意12年的产品了。原厂非要按键开机

一坨锡 搞定上电自动开机

连接双层主板的排针如图短接 即可上电开机

研究了下按键是单片机控制的按键开机

然后短接这个引脚直接拉高,自动开机

怎么拆机的 百度就有。

网友:
这个办法挺不错,还是观察细致分析到位的结果。

网友A:
不错,都有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都有什么接口

usb3.0*5  ,DVI-D *1,DVI-I*1  ,千兆网口*1 ,3.5耳机接口*1。

楼主:
长这样的,扩展usb多

网友B:
连电脑用的是usb3.0的线吗

网友C: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用的是usb3.0的线吗

是的方口 usb3.0 不然拉不动这么多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可以的!!!

公司用,很可以,丢工位柜子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方口 usb3.0 不然拉不动这么多扩展

这个到是不错,可惜没有hdmi接口

网友D:
焊上两个引脚相当于开关短路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是不错,可惜没有hdmi接口

拼多多 几块钱 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上两个引脚相当于开关短路了?是这样吗?

不是。 开关是单片机控制的, 拉高单片机的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开关是单片机控制的, 拉高单片机的io口

这么复杂,单片机我就不会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