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工简陋~拆解直播间买的120W超级快充充电头

楼主(2024-09-11):
做工简陋~~

网友A:
先确认下有没有12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有没有120W

你想多了,120W是型号。又不是功率。

网友:
表示可以充120w的机器,最大15w,嘎嘎,这种山寨货还是不要出钱买的为好

网友:
型号是120W,又不是功率,功率是12*1.17=??

网友:
也不算特别简陋,一般15瓦充电器的平均水平。

网友:
连配重都省了,也就50W

网友:
一个无时无刻都在追求利益的时代是不可能有馅饼捡的!

网友:
这不能怪卖的,只能怪买的,人家所有数据都如实标注了

网友:
减掉一个零刚好

网友:
这些基本就是样子货。

网友:
下次出个MO21的,用数码字体,反过来就是12OW

网友:
这价钱摆着那里,摆明不可能是大功率充电器了

网友B:
适用:120W这啥意思?

网友:
你也是真敢买啊

网友:
明明表着2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用:120W这啥意思?

意思:卖家说:我的这个充电器可以适用于120w的快充电路(系统),下面一句话需要由买家判断:可是它的最大功率只有12*1.17=14.04w

网友:
型号和功率不是一码事

网友:
重点是价格,性价比才是王道

网友:
还好输出没有标12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