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无铅焊锡丝好用吗

楼主(2024-09-11):
请问无铅焊锡丝只加松香容易焊接吗?想买一卷焊锡丝不知道选含锡量63的好用还是含锡量99的无铅焊锡丝好用。我只要求容易焊接而且焊点最好光亮些比较好看。

网友A:
我觉得手工焊无铅的不好用,环不环保我不管,好用还是有铅。

网友B:
无铅对人好。。不过熔点高,,对烙铁有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手工焊无铅的不好用,环不环保我不管,好用还是有铅。

我目前用的两种都是零售两块钱一小扎的也不知道规格是多少,那扎直径小的很好用焊点也比较光滑,另一扎直径大的含铅太高了焊点有点像豆腐渣而且还是亚光的感觉现在基本不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铅对人好。。不过熔点高,,对烙铁有些要求。

只是业余爱好维修自己的家电为主一年也用不了多少次的。

网友C:
含锡量99的无铅焊锡丝好用

网友D:
我的是无铅铬铁头,所以买的都是无铅焊丝,温度够的话上锡很快。

网友E:
63锡熔点183度,无铅一般230度左右,电烙铁和热风枪的温度要高50度,无铅建议330度左右操作,63的260-280就可以了

网友F:
63有铅焊锡好用

网友G:
无铅的我用过,用烙铁不好焊,主要是温度要求有点高,一般自己用烙铁的话63%的好点。

网友H:
无铅的用高频焊

网友I:
强力,有铅无铅都好用。。。

网友:
无铅焊锡熔点是高了一点,需要好一点的烙铁,差点的烙铁用有铅好操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锡量99的无铅焊锡丝好用

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无铅铬铁头,所以买的都是无铅焊丝,温度够的话上锡很快。

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锡熔点183度,无铅一般230度左右,电烙铁和热风枪的温度要高50度,无铅建议330度左右操作,63的260-280就 ...

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63有铅焊锡好用

看来还是买63的好些,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铅的我用过,用烙铁不好焊,主要是温度要求有点高,一般自己用烙铁的话63%的好点。 ...

看来还是买63的好些,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铅的用高频焊

可惜我没有这么高端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力,有铅无铅都好用。。。

我只有40瓦的电烙铁可能不适合用无铅焊锡还是买63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