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入手的电动螺丝刀拆解 用的是21700电池 速度扭矩皆可调 由PXTX定制

楼主(2024-09-11):
一直想入手一个又能拆手机,又能拆小家电的,这不终于找到了一个。价格¥170。这是个修手机的定制的,可以调速度,有三个档,分别是600 900 1200转,主要是这个扭矩也可以调小,修手机完全可以够用。扭矩弹簧有两个,也可以更换。电池用的是21700,更换充电都方便。

如果批头是用那种4MM批头就好了,这样22合1的批头就可以用上了,有点遗憾。

上图

不过这里作工有待提高,这个开关没焊正,问题不大

这个设计很方便,可以更换电池

电池自带的是三星的拆机电池,容量未测

电池参数

开拆

三个开关

另外一面

屁股

主板

欧姆龙开关 高清无码

充电管理芯片 ip2312

主要芯片U1 U2打磨了型号未知

几个mos管 这没什么秘密 没打磨

下面是前面部分:

电机尺寸,没有任何型号标志 电机懒得拆了,就是个800电批那种有刷电机

继续拆

还有一层

继续

再往里面就不好拆了,放弃

前面 弹簧有两个,可以更换

调节扭矩机关。

完。

网友:
应该是金属齿轮,一分价钱一分货,不错

网友:
楼主强悍,新东西就拆个不停

网友:
如果有固定扭力可调就完美了,外壳做工只能说一般

网友:
万一手滑,没拿稳,手机就遭殃了

网友:
看主板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拆装手机螺丝还是手动安全

网友:
绝对不能拆手机!!!
别问为啥……

网友:
看内部做工还不错,就是没扭力刻度不方便,修手机的话这体积也有点大

网友:
都这个价格了,还不是无刷?

网友A:
太大了,这个大小才是适合修手机的。

http://u5a.cn/jQMhn

网友:
看上去不错,估计价格也不错吧。

网友:
手机那芝麻大的螺丝用这么大的电批还是算了,万一手滑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这个大小才是适合修手机的。

http://u5a.cn/jQMhn

这个我看了,就这个还分两个版本,一个手机,一个全能,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做到二合一。

这个或许也不错。

网友:
21700电池,体积和容量都有优势。

网友:
做工有待改进,这么大,修手机不好用,

网友B:
这造型,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光宝三楼打螺丝的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光宝三楼打螺丝的日子

哈哈,这本来就是800电批改的,你那是有线220v,这是无线。

网友:
手机那么小的螺丝是不是容易打坏了,扭力不好控制。

网友:
我以前在工厂打螺丝看他们用的是直流电供电的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