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无车用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09-11):
三无不说,还特别简单,还没有测试输出电压值,用这个给电动牙刷充电应该不错。

网友A:
就一个电阻降压不敢用

网友:
不错,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B:
就一个电阻,12V限流输出。

网友:
一不小心电阻过载着火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电阻降压不敢用

有同感,盯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电阻,12V限流输出。

这种3.5的DC头就是为5V设备而设计的,12V的都用5.5的头子,5V的设备用这玩意供电有可能会烧掉。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阻限流给18650手电筒充电用的山寨车充。

网友:
你敢用它给锂电池充电?就不怕电池爆了?

网友:
好歹有个能用的壳子,是吧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也太扯淡了

网友:
不怕给牙刷冲坏了吗

网友:
最好不用,就串联一只电阻,加了一个指示灯。

网友:
这种接口的电动牙刷

网友:
这也太离谱了

网友:
我拆过个一样的

网友:
这适配器也太离谱了,你也敢用

网友:
应该是给什么小功率的车载设备供电用的,这个充电不太可能,慢又危险。真是啥都敢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