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的一些杂货

楼主(2024-09-11):
1.从坛友那里买了个2并10串的电池组,应该平衡车用的,看起来还不错。还有一个12V的LED灯。

2.咸鱼上买的24V 200W开关电源,拆机的,打算用来给功放供电,后面在价格滤波电路。环牛太贵了,也太重。不知道这个电源质量怎么样?说是医疗用的,就看到有EMI,电容电感也多。
我功放是那种巴掌大的,左右声道各100W,三分频的箱子和喇叭都看好了就是太贵了,买了乐视电池拆机的三分频喇叭用,也还可以。

网友:
电源做工是真漂亮!买的有眼光!

网友:
电源明纬的,做工相当的好

网友:
电源相当的哇塞

网友:
两个电源看着不赖

网友:
电池组容量怎样?

网友A:
这个明伟的做工要50块钱吧

网友B:
用电池组给功放供电声音比用开关电源供电好。

网友C:
电源就是常见的半桥全波开关电源,给功放用最好选谐振电源,效率高、纹波低,前几天我拆了一个几十年前的长虹20寸液晶电视的电源,因为平时使用也就40W左右功耗,没怎么当回事,拆下来发现标称是80W的,12V单组输出,试着带载能到9A稳定工作,就是说超功率到100W是没问题。电源是PLC+LLC方式的,示波器测了一下纹波,小功率时不到10mV,80W满功率输出时也不到30mV,有点意外。

网友D:
24V200W,功率够大的,就不知纹波大不?最好在后面加个线性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伟的做工要50块钱吧

40包邮,都是二手拆机的,输入端电阻一样大,输出端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组给功放供电声音比用开关电源供电好。

现在就是4串磷酸铁锂供电的,也试过6个钛酸锂,试过PD诱骗20V,自己是没听出啥区别,至于纹波,没示波器也测不了,就用这个电源供电吧,输出端加一个LC滤波,就这样搞算了。烧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就是常见的半桥全波开关电源,给功放用最好选谐振电源,效率高、纹波低,前几天我拆了一个几十年前的长 ...

LLC太贵了啊,效率不考虑,也差不了多少,输出端会加个滤波,纹波应该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200W,功率够大的,就不知纹波大不?最好在后面加个线性滤波

网友:
平衡车电源拆开看看,不知啥时候捡了一个平衡车还没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给数字功放供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