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oulor小能人X4应急启动电源拆解,无输出,电池鼓包换电池

楼主(2024-09-11):
书从何起,废话开始,说是这玩意我平时常用来当充电宝用,偶尔用来给移动烙铁用,有段时间手机充电时,发现50%后掉电很快,就放着不用了,后来再用充满电后,开关无显示,有次更离谱充电时再拔再充,又从0%开始了,无聊手痒,拆了一探究竟,印象中我以前拆过加焊加固过USB口,没蹭贴嘛还是,找了一圈没找到,那就有请主角。

3下5/2,一览无余。

电路板正面,

正面细节与芯片大概用途,比亚迪的BM3451TNDC-T16A用于电池保护芯片,

英集芯的IP6525T和IP6503S,用于多种USB协议输出驱动芯片。

电路板背面,2个7430帽子管配合电池保护芯片充放回路用,7409帽子管边上跟个3极管猜测是配合主控MCU按键和开关输出的。

一片6203A三端稳压为主控供3.3V,主控MCU型号LGT8P30,用于电量检测,快充电压输出检测,数码管显示等。

这主控资料很难找,估摸是如下图这家的相似类型产品,不懂,赖的研究。

其他还有用于尾部LED灯的三极管驱动,直接忽略吧,灯珠有次被我搞掉了,很少用,插头一直我也没接回。
初步测量按键和开关无问题。又把主控外围电压测量分压电阻无异常,这部分电路还是很明显可以看出,几个引脚出来分压电阻阻值标识都一样,其次充电时能正常显示%,几乎就可以基本确定无问题。盲测几个小阻值也无问题。那就只怀疑电池,观看电池外观,无什么异常,测量总电压有12多V,再两两测量,果然有组电压只有5mV,其他3组正常。

扒了皮,卸了线再测,一样结果,也就是废了一块。

从侧面看,还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第二块相对鼓了。

换电池,不记从哪里拆的了,比划一下,能放下。

焊接,危险,危险,危险,别有洞天。

把线续上接好,测试充电正常,拔了正常显示,输出正常。

没什么可说的,混合在一起,你就说有没有boom的实力就完了。

有间距,盖上片狗屁膏药,合上棺材盖,上螺丝,接着寿乐,接着舞。

再次开机,电量%回来了,4.2*4*47%=7.89V,实测14.45V差距有点大呢,要么与原容量有差,要么是得充满放电几次后才能正常。管它呢,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这应急电源,使用不多,很快会坏,用得多也一样。

网友:
可以换动力型的18650电池或21700电池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吧

网友:
这个启动车子有点难

网友:
混论坛才知道三元锂电皮实,只是外形有几个规格限制。聚合物锂电形状多多,但是容易怀孕罢工

网友:
这东西有个问题就是不想用的时候好好,想用的时候就没电

网友:
一年都用不了几次,还不如享受保险附带的送电服务,虽然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胜在可以免费享!

网友:
使用不多,很快会坏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软包四串,这种大电流放电的动力软包寿命好像都不太长

网友:
剩下三个软包可以并联起来用哈哈

网友:
既然是应急启动,那说明平时跟本用不到,但时间长了,充满电还是很可能放到没电。

网友:
聚合物锂电芯容易鼓包,夏天放汽车里很不耐用。楼主想法好,修理后,放家里给12v烙铁供电,测试汽车大灯好坏,接服务器拆机风扇等。

网友:
电池总有坏的一天,这货命更短

网友:
软包的用几次就鼓包了。。我的古堡后,就当充电宝用了

网友:
电瓶不行了可以试试超级电容组,看网上好像多人搞这个。除了长时间不用可能因漏电导致亏电 应该挺不错的。

网友:
你换这个还能给汽车打火吗?我的也是没多久电池就鼓包了,扔了垃圾桶了。

网友:
100左右买过一个,扔老婆车里,用过几次,感觉够本了,女人马大哈,经常会忘记关灯,有一次是没启动发动机居然直接点烟器插气泵给车胎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