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魅族E3 MP3 OLED替换屏幕更换教程

楼主(2024-09-11):
更换方案的测试完善过程见帖子:魅族E3屏幕更换,E3可以重获新生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490(出处: 数码之家)

在此贴更新更换过程。

1、拆掉上盖的3颗螺丝,拿下上盖

2、拆掉屏幕,从一边加热,边加热边用力,反正旧屏幕也不要了,撕下来都行,注意不要长时间加热,以免损坏焊盘,注意,不要用风枪,容易损坏塑料件!!必要时可以放一根铜线,大面积加焊锡保温,处理干净焊盘,不要有连锡。

3、拆下屏幕上的泡棉双面胶(小心点,尽量保持完整),修正屏幕框到右面的状态(壁纸刀切割就行,很好加工)

4、装回屏幕边框,将新屏幕套件与原机焊盘接触的地方涂抹少许含油,对正焊盘,新版本焊盘有个挖空处理,可以直观的观察焊盘的对正情况,操作比下面演示的测试版本要简单。

5、烙铁加温,直到过孔渗出焊锡再焊接下一个焊盘,依次完成所有焊盘的焊接。

6、找块双面胶固定屏幕,贴好原来的黑色泡棉。

7、测试没有问题后装机,注意外壳上下一起装,尤其是上面不要压到屏幕排线!如果MEIZU的开机画面没有过渡动画,且系统界面文字无法显示问题,重新刷机,放入字库文件更新即可解决。

8、如果想换记忆电池,需要拆下主板,有一定概率拆坏锁定键,对自己动手能力有信心的可以尝试,否则不建议更换。

9、完工纪念,换完电池,时间也可以保存了

楼主:
之前走过很多弯路,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是背面干燥剂透明的都是漏气失效的,只有一款双色的库存屏幕还能显示,不过亮度也不行了。下面是测试过的屏幕。

魅族E3 MP3时钟记忆电池供电改造及精度提升探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506-1-1.html

网友A:
屏幕放这么久怕是也放坏了,能找到个好的不容易吧。

网友:
为一个屏幕楼主也是拼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放这么久怕是也放坏了,能找到个好的不容易吧。

现在可以换新屏幕了,10块钱左右

网友:
这个折腾啊。

网友:
之前在这里分享过。154译码器用于检测总线上的10100001和00000100二进制数据,154译码器的使能端连接总线的D/C仅在显示指令下生效。02或非门用于检测两个154是否同时输出,86异或门用于比对02或非门输出的值与总线上的值,在特定时序把D0或D2数据线上的值减1。

网友:
就是咱的方案,闲鱼平台上有公开139方案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走过很多弯路,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是背面干燥剂透明的都是漏气失效的,只有一款双色的库存屏幕还能显示, ...

背面吸气剂透明不代表屏幕失效,本来就是那样的。这些失效屏基本都是 某个厂家(排线上有两行喷码 蓝色13501 白色13502 黄蓝双色09105) 的产品。UG智晶、Visionox维信诺的产品失效率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走过很多弯路,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是背面干燥剂透明的都是漏气失效的,只有一款双色的库存屏幕还能显示, ...

屏幕背面有二维码的是CMEL 奇美 的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走过很多弯路,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是背面干燥剂透明的都是漏气失效的,只有一款双色的库存屏幕还能显示, ...

SSD1303T9看着像是96*39分辨率的,也可以替换对应的屏,电路的连接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1303T9看着像是96*39分辨率的,也可以替换对应的屏,电路的连接方式不同。 ...

对,就是这个方案,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魅族干电池mp3一共有三款带时钟和唤醒功能:E5 E3 E3C,且魅族这些老机器整机功能、操作方式和ui基本雷同,只有个别ui和功能有区别,但E5在记忆电池失效的情况下可以靠外置电池维持时钟(关机后不要取出电池即可,更换电池时可以事先连接电脑或者充电器。E5是我最喜欢的一款,7月底收了一台,现在9月了时钟一直正常运行的,反正E5只要保证有电,时钟就不会停),但E3和E3C不行,看过拆机图三款机的时钟芯片相同,电路也相近,希望楼主再接再厉给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哪有屏幕卖呀,给个链接

网友:
这个真的是情怀了~

网友:
动手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好!

网友:
高手修复的是情怀

网友:
大神厉害,专研的精神值得学习,没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知识+爱好兴趣,是没法支撑这样的情怀!机器是好机器,必须小黄鱼支持一块屏幕。屏幕有价,研究的精神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