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东成飞机钻改正反转(J1Z-FF-16A)

楼主(2024-09-11):
65包邮收了一把飞机钻

包装盒还在

型号

成色真不错,外壳油漆没有磨损,拆机看齿轮的油还是新的一样。

16㎜夹头

开关,到手发现不转,一看原来是按的倒挡原厂支持反转的,只是里面没有接线

只接了一进一出

转子有DCA标志,定子也有,确定是正品真货,发现转子轴承有点间隙打开加了点油发现这个轴承保持架居然是塑料,第一次见这种轴承

原机碳刷,好像有点硬,换向器有划痕有点黑

接好了线,正反转正常了,具体接线方法就是把定子个碳刷链接的两个线简短引出来四根,互相对调就能改变转动方向挺简单的。

成色相当不错,99新吧,这种电钻转速低扭矩大,钻大孔挺好用的

网友A:
我家有一个很老的手电转全是铁的和你这造型才不多

网友:
村长真牛,动手能力太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一个很老的手电转全是铁的和你这造型才不多

老货一般用料实在做工粗糙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种造型的和一般手枪钻有啥区别,难道是这种造型工作时更利于控制钻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种造型的和一般手枪钻有啥区别,难道是这种造型工作时更利于控制钻头稳定? ...

这种扭力大,才550转,一只手抓不住容易扭伤手腕,两只手安全

网友:
先烧保险,后烧线

网友:
村长又掏了一把大的

网友:
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我们那的水泥工喜欢买这种钻做搅拌用

网友:
这种电钻装个搅拌头搅油漆涂料什么的很好用

网友:
以前10元钱在旧货收购站收到个同款,改成台钻,后来搬出免费(水电费全免)住了二十一年的住处到自己的住房,没地方放置,一起和很多工具扔在旧货收购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种造型的和一般手枪钻有啥区别,难道是这种造型工作时更利于控制钻头稳定? ...

个人简单理解就是这个劲更大,更适合打大孔或者给金属之类打孔

网友:
低速 大扭矩。。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C:
难道出厂时就只接了一进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出厂时就只接了一进一出?

对,当时一按开关不转以为翻车,结果一看是R档

网友:
超值,800W,才65元还包邮。

网友:
改得好改得妙,改一改使用更方便

网友:
反转的时候是不是钻头也得换那种特殊的?

网友:
飞机不兴开倒挡,65元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