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碁OMR216双模无线鼠标开箱拆解,标准版和旗舰版的区别就是多个灯?

楼主(2024-09-11):
自己的一部便携笔电只有Type-C接口,用有线鼠标还要转接头不方便,想着为了便携性直接买个无线鼠标吧,要求就是Type-C充电/双模或三模/体积不要太大/对称结构可以左右手操作/不常用用所以价格不要太高,刚好手机直接推荐了这款宏碁充电无线鼠标Acer OMR216,有标准版和旗舰版两种,看图片介绍旗舰版就是多了RGB灯效,差价6块钱,旗舰版价格不到¥40,又是百亿补贴。成年人嘛不做选择题,都要了呗(主要还是想给大伙看看区别,拆客精神妙妙妙)。

开箱,简易包装盒

侧面,有前进后退键。我个人对这个功能爱恨各一半,容易误按到后退键误事,特别是我用左手的时候

前面,Type-C充电接口

底部,模式选择键,可以在蓝牙1、蓝牙2、2.4G之间切换

充电中亮红灯,充满亮绿灯

旗舰版的灯更亮,但是颜色种类偏少,标准版的灯实际很暗,之后的拆解可知道原因

与以前在数码值得买购入的新贵有线鼠标大小对比,可以看出比较迷你,适合外出或女孩子用

内置2.4G接收器

把说明书扫描一下,方便大家参考,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蓝牙设备被占用无法连接,可以长按住左中右三个键3-5秒即可重连,进入配对模式

连接电脑的蓝牙名称

开拆

脚垫内有两颗螺丝

拆开了,最显目就是那颗 泓力14500 锂电池(未标容量/宣传为500mAh),可以方便更换,这点好评

RGB灯光效果,颜色偏单调

下面开拆标准版

⊙丝印LTH7,PW4054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丝印662K,250mA低压差电压稳压器(LDO)输出1.5-5V
⊙国产FCT3065-XY光学传感器,听说内核与PAW3205一样,DPI:400-1600,性能一般,看到站里已有几位会员反馈这个引擎容易漂飞
⊙TP2T42 主控,未查到资料
⊙中键 OYTON红点微动、前后键 HUANO华诺红点微动、左右键 未知黄点静音微动
⊙滚轮用的是机械编码器

芯片特写

对比

标准版与旗舰版的电路区别

总结:

1、比较迷你,个人觉得这个外观好看,适合外出携带或女孩子使用,三十多元性价比高,旗舰版的灯效颜色有点单调不够炫。
2、电池只有500mAh,重度使用会觉得时间偏短,当然应用场景是外出配合笔电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可以自己更换更大容量电池。
3、使用过程中碰到过几次漂移,或者光标卡死,唤不醒或无法连接需要关闭电源重开。对于游戏用户肯定是无法忍受的,此类用户勿购。
4、通过拆机可知,标准版与旗舰版区别在RGB灯效,标准版少了图中的6颗三极管和3颗LED灯,其他方面一模一样,6元的差价。大家选购时参考吧。

网友:
俺在等国内的某个厂子把瑞昱新的那个芯片调明白了,然后入手
目前看还是差点东西

网友:
买了两个罗技蓝牙给笔记本用,也挺好用,换电池,二手20包邮,以前用优联接收器容易坏。又占u口,换蓝牙感觉安心多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颜值不错,电池容量其实也够用了

网友:
静音微动不好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比我那个三模的用料好得多  ,我也是百亿补贴买的 ,17.9买的 优依的,带灯,按键手感差那么点

网友:
电池如果不开灯,还是可以用挺久的,新乡泓力,测过紫皮的有400多mah,鼠标,电蚊拍这些产品都喜欢用,因为是真的便宜,1688出货一颗才1元左右,还可以定制容量。
外形很罗技。
微动虽然用了静音微动,但是主板还是有标准微动的孔位,后期可以换
底部脚贴上的remove应该是提示要揭掉的意思?

网友:
漂移卡死可以尝试在芯片供电脚对地来个0.1uF电容试试,越靠近IC越好。

网友:
应该还行吧

网友:
多个灯也是多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色系不错

网友:
最近逛闲鱼,看到有“罗技的M750”。说是原装全新的,没有偿试,不知真假?并且价格不贵36-37元左右。不知能否入?

网友:
看着可以,节电吗

网友:
谢谢分享,较详细拆鼠标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比我那个三模的用料好得多  ,我也是百亿补贴买的 ,17.9买的 优依的,带灯,按键手感差那么点 ...

价格差一倍,性能做工肯定要好点啊。

网友:
要上就上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