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固态开卡后全显示损坏,ssd剩余寿命0%,但使用起来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12):
如图,开了七八个盘全是这样子,显示ssd剩余寿命是0,但是使用起来是正常的,搞不懂呢

网友:
改个名字,不要用kingfast

网友:
我开的卡没有这个状况

网友:
可能是固件问题,使用没问题就别管了

网友A:
问一下能不能把9个120GB放一块开个1T的固态?

网友:
寿命快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能不能把9个120GB放一块开个1T的固态?

只要8个120G开960G,并且8颗闪存的CE总数不能超过主控支持的最大CE数

网友:
自用直接无视警告,你搞那么多准备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