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士奇v800固态硬盘修复sm2258xt+AD5E28221090颗粒skhynixH25Q1FT8A1ABCC开卡HY3DV4付软件

楼主(2024-09-12):
软件在最下面

掰开

AD5E28221090,AD7E283300A2,AD5C29BA0080,AD892C5330A0这些id通用

用镊子短接这俩孔

按照下图设置

点击star后出现pass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5-02-15):
AD7E283300A2用不了报错

网友:
无非就是固件不对或是其他参数或是需要短接啥的,前者的话多试试几个工具。

网友(2025-04-03):
闪存能自动识别吗?

网友A:
找这个版本,很常见,论坛里就有,找不到的话留言我发免费的百度链接。SM2258XT_HY3D-V4_PKGR0404A_FWR0330A0

网友:
多试试几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版本,很常见,论坛里就有,找不到的话留言我发免费的百度链接。SM2258XT_HY3D-V4_PKGR0404A_FWR033 ...

麻烦您提供一下,找了好些版本都报错。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台电A850 512G SM2258XT+H25QFT8B3A8R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 (7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电A850 512G SM2258XT+H25QFT8B3A8R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 (7A)

看一下你颗粒信息是否正常,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一下你颗粒信息是否正常,不行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