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道手里的Micro、Type-C口数据线里有几条线?来试试USB数据线检测工具吧

楼主(2024-09-12):
随着购买的电子产品数量的增加,手里的各种数据线越来越多,这些数据线倒底是什么类型的一时还真不容易分清,线材是否支持数据传输,支持USB传输的版本是什么,之前都是需要带着设备插上手机或者电脑后才能知道,繁琐且耗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萌生了做一个USB数据线检测工具的想法,这个工具可以测试数据线内部线材的数量(根数),然后对照标准引脚的定义就能判断出被测量的数据线的类型,直观且省时省力。这个USB数据线检测工具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还要特别感谢@海上生明月丶@qrut 两位同学帮忙画板和Debug,也辛苦二位了

板子的正面

板子的背面

板子是在嘉立创打的,厚度0.8mm,以前都是用大剪刀剪开,后来发现了这个好玩意,切纸刀,批量切板真是咔嚓咔嚓又快又好用,我买的这个是A5尺寸的,体积比较小,方便收纳,而且切10x10cm的板子足够用,价格也不贵,淘宝和拼多多十来块钱就能买一个

因为测试的Type-C线材最多有24P的,所以测试用的Type-C母口要用24P的母口,这样可以最大化兼容所有的Type-C线材。母座要买下面这种前贴后插的4脚母座,前12P贴后12P插的。

然后会用到锡浆,我买的这个锡浆是63/37中温的

把锡浆均匀的涂在母座的12P贴片焊盘上,锡浆一定不要涂太多,薄薄一层即可,多了的话引脚之间非常容易连锡,清理起来很麻烦,然后用风枪调整到合适的温度把母座吹上即可,风枪的温度要根据焊锡和焊盘附近是否大面积敷铜来调整。如果是中温焊锡,焊盘及背面没有大量敷铜,风枪温度230-250℃就差不多了,如果有大量敷铜,风枪温度265℃左右就差不多。

12P贴片脚好了之后把板子翻过来,先把母座的4个固定脚用焊锡焊好,然后给12P的插脚焊盘也涂上锡浆,原则也是尽量别太多,不够再补一次也行,如果锡浆涂多了的话也是容易焊盘之间连锡,这个24P母座的直插脚焊盘间距非常小,可能连0.5mm都没有,如果焊盘连锡了,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12P插脚焊完的样子。

然后再焊对面的24P母座,如果没有锡浆,用烙铁把焊锡给12个贴片脚焊盘拖上锡也行,然后加助焊剂(我用的是饱和松香水),再把母座放上去,用风枪吹上即可。

吹好了的母座,用放大镜检查一下焊盘引脚,有没有虚焊或者连锡。

然后翻过来,继续焊这面的12P插脚,也是跟前面一样,先把4个固定脚用焊锡焊好,再涂锡浆把12P插脚用风枪吹上即可。

在用风枪吹这面的12P引脚的时候,母座受热之后可能会掉下来,一般是用镊子在底下托着母座,我是用聚酰亚胺胶带直接把母座兜住粘在板子上,这样风枪吹的时候,可以避免镊子烫手的问题。

焊好的第二个母座。

因为这个检测工具还要支持Micro的数据线,所以选择了支持USB3.0的Micro母座,具体模样看下图。

焊盘拖锡,然后风枪吹上,再用烙铁把母座左右两侧堆锡加固一下。

然后翻过来,把两个固定脚焊好。

测试的线材包括Micro和Type-C,两者都有A口的线材,所以这里还用到了USB3.0的A型母座。

这个就比较好焊了,跟前面的24P母座比起来,这焊盘简直就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母座的两个固定脚太长,用钳子夹直后穿过板子焊好,然后用水口钳切掉多余的部分即可。

焊完的A口USB3.0母座。

因为这个检测工具可以用来测试Micro的纯母座(2.0或3.0的,不带任何线)的管脚定义(板子上有预留的测试点位焊盘),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各点位通断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容易测不准。这个功能不是很常用,但考虑再三还是加上了。先给这排焊盘的一侧上锡。

然后先焊上二极管一边,二极管是4148的贴片玻璃管。

再焊上另一边。

这个检测工具是用LED来指示当前线材的状态的,所以需要用电池给LED供电,有电池就得有充电的电路,这里用了一颗6P的Type-C贴片母座用来充电。

然后焊盘拖锡,风枪吹上去。

然后给充电IC的焊盘涂上锡浆

充电IC用了最常见的TP4056,我这颗是很多年前买的英锐芯的4056ES,有电池防反接,而且电池是新的话充电截止电压很准,大多数都非常接近4.20V,可惜现在再也买不到了。

为了方便大家动手制作,TP4056的外围元件都在图里标注好了,照抄即可。我用的电池是250mAh的,充电电流按1C来,电流编程电阻用5.1K即可,如果大家用的是其它容量的电池,需要根据具体容量换成对应阻值的电阻。

有电池就得有开关,这里用了这种贴片的拨动开关,贴到板子上之前要把它肚皮上的两个固定桩剪掉,否则贴不上。

给开关的焊盘拖锡,然后风枪吹上即可。为什么最后才焊这个开关,因为开关的拨杆是凸出板子边缘的,在焊接过程中需要用台钳夹住板子,如果先焊了这个开关,开关的拨杆容易在焊接过程中被台钳夹坏。

然后最费力气的部分,把贴片LED和对应的限流电阻焊上,都是0603的规格,这堆小贴片焊得我是老眼昏花啊。贴片LED的颜色建议VCC和GND用一种颜色,D+D-用一种颜色,其它的用第三种颜色,这样LED亮的时候更容易分辨。

把250mAh的小锂电焊上,然后用泡沫双面胶粘在板子上固定好。

然后准备好尼龙柱和螺丝螺母,把两块板子组装起来。

成品Get+1

背面的样子,画上了6P和16/12P的接口定义,因为24P的引脚实在太多了,板子面积有限,没法画在这里了

AC线充电正常。

CC线充电也正常。

测试线材的时候,把开关拨到C口那一侧即可开始给电路及LED供电,用完了再拨回来。

拿一条普通的Micro线测试一下。

线是罗马仕的,好像是以前买充电宝的时候送的。

插上线之后,GND、VCC、D+、D-四根线对应的LED亮起来,说明线材是支持充电和USB2.0数据传输的。

再来一条不知什么电器原厂带的Micro线。

只有GND和VCC亮,所以它只有充电的功能,不能传输数据,现在很多廉价的电器送的线都是这种线,里面的线材甚至是铁的,铝都不肯用

再来一条支持USB3.0的Micro线。

线是绿联硬盘盒自带的原厂线,支持USB3.0传输。

根据LED亮灯的情况,判断它确实是一条可以支持充电和USB3.0数据传输的线。

再来一条普通的AC线

支持充电和USB2.0数据传输。

再来一条支持USB3.0的AC线,这条线是斐讯H1硬盘盒自带的原厂线。

支持USB3.0数据传输和充电,没毛病。

再来一条CC线。

这条CC线是优越者的。

这条线是16P/12P的CC线,这种线材内部GND和VCC一般都是各自只有一条,然后并联到各自的针脚上,所以16P线的功能实际用12P就能实现。

再来一条24P的满血线,鸿硕的5A 100W全功能线,正经的线材从粗细就能看出来它的实力

24颗LED亮了22颗,为啥不是全亮呢,因为24P的CC线里面,D+和D-只需有一对即可保证正常工作,所以线材生产的厂家一般都会把24P的线做成这种“22P”的(省掉了一对D+和D-线芯),在各种五花八门的CC线里,这种“22P”的线就是满血的线了,可以充电,可以以USB2.0/USB3.x的速率传输数据,还能连接显示器、传输音频等等,所有C口线具有的功能这种满血线都能实现,不过这种满血线也有缺点,就是太贵了

遇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没有工具,那就自己制造工具,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说是吧?

再次感谢@海上生明月丶@qrut 两位同学,没有他们这个数据线测试工具也做不出来成品

USB测试工具打板文件及源文件下载:

免费下载链接:(百度网盘免费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gnz1gNAxaVQijBMo94-YQ?pwd=8139
提取码:8139

论坛本地下载链接:(论坛会扣55家元)

续集(测线阻的专用工具):
火眼金睛整完了,该整照妖镜了:mini+Micro+Type-C数据线线阻测试工具DIY测试

EOF

网友:
看完了,第一感觉就是老眼昏花的我只能仰望!

网友A: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啊

网友:
真是夜猫子啊,大半夜不睡觉媳妇儿没罚跪吗话说嘉立创紫色板子颜色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色儿深有时色儿浅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够牛的,羡慕

网友:
这个工具挺好的,不过一看到那么多座子往上焊就头大。

网友:
船长头脑灵活思路清晰点子甚多动手能力强

网友:
玩不来玩不来,费眼睛哈哈哈哈

网友:
24P太细了,为了眼睛着想,我决定放弃制作。

网友:
下次上单片机的,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为了评率还上了图片

网友:
有的C线里面还带芯片,影响检测不?

网友:
搞过数码显示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我关心的是啥时候给我打个板...

二○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布线看着很舒服

网友:
如果是带芯片的,会影响结果吧?

网友:
好玩的小工具

网友:
手残党只能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