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200的内存条能替换2400的吗?都是DDR4

楼主(2024-09-12):
之前是两条8G DDR4  2400     想买两条 DDR4 16G 3200的能行吗?
主板是华硕B360  + i7  8700K

3200的比2666的便宜,,所以想买3200的

网友:
去华硕官网按主板型号查最准确的

网友:
去官网查查吧,8700K估计能超到3200,默认是2666

网友:
我去年把4gb-2400更换为16gb-2666没有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059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会降频使用

网友:
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但在BIOS里把设置改成升频,教程请在网上查找。

网友:
换更高频率使用没有问题,但是主板芯片和cpu可能并不支持更高频率,只能运行在主板芯片和cpu支持的最高频率

网友:
向下兼容,但要是想使用高频率,就得一点点的试了

网友A:
是TUF B360-PLUS GAMING吗?这款最高只支持DDR4 2666MHz

网友:
能用的。应该是降频跑。

网友:
可以给内存条超频

网友:
可以用,频率看机子支持

网友:
只要条子兼容,频率自动降频,不用操心这个,你应该操心的是能不能点亮,内存频率高了板子不支持会自动降频!!内存条频率3200并不是一直运行在3200,2400  2666 3000都支持,甚至你可以超频到3600问题都不大,只要板子支持!这就像一个5V 2A的适配器插在5V 1A的设备上就不能用????

网友:
换低频率的可以,但是就低不就高,整体频率会变低,木桶原理,水会从最低的那个破损处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TUF B360-PLUS GAMING吗?这款最高只支持DDR4 2666MHz

是只支持2666,不代表3200内存插上去不能用,意思是插上去3200的内存还是运行在2666频率!

网友:
第一查主板CPU资料支持多少频率内存,第二看运气。

网友:
会自动降频使用,频繁向下兼容。。

网友:
向下兼容一般问题不大,3200的条子默认频率就是2666

网友:
我认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