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大神们能否帮我看看这个is917的板子怎么挑线

楼主(2024-09-12):
第一次玩917板,有一块 闪存型号TH58TFG9EFLBA8C ,想焊上去,

看到论坛说这种板子默认3D跳线,也不懂啥什么意思
还有
2D颗粒:先去掉R6,R7,R11,如果是东芝和和闪迪需要短R10和R12,如果是镁光,因特尔则短R10,去掉R12
3D颗粒:支持镁光因特尔,短R11  R12  R6 R7,去掉R10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大佬们
1、能否帮我看看,这个板子的R11到底在哪儿
2、“短接”的意思,是不是直接用锡焊上2个点就行。
3、“去掉”的意思 ,是不是把R上面的电阻去掉
4、“跳线”的意思,是不是

还有,看到一个大佬发的

其中,
short 是指 去掉电阻,短接一下吗?
open 哪里打个 X ,是指去掉电阻吗?
on Board 是啥意思,百度搜了一下也没搞懂

目前就这几个问题,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读书少,我也来听听大神怎么科普。

网友:
1、能否帮我看看,这个板子的R11到底在哪儿 [上传了图片]
2、“短接”的意思,是不是直接用锡焊上2个点就行。可以用0R的电阻也可以用焊锡连两个点
3、“去掉”的意思 ,是不是把R上面的电阻去掉   就是保持两个焊点不动就行

网友:
917买过20多个,全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