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835这个安全锁是两边都有么

楼主(2024-09-12):
黄色框框的部分

网友:
没买过,但感觉不会两面都有,这个应该是那个按钮的锁定,一般像手枪钻或者角磨机或者云石机之类的,都是只有一个有锁定开关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两边都有的。

网友:
从这个角度看,两边都有的,用左手的有福音了。

网友A:
这是锁定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锁定锁吧?

安全锁吧 按了才能转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
百分百两边有,其实就是一块通的,两边都露出来一点。

网友:
看乔工社测试

楼主:
好的 谢谢 可以放心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