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拆个杂牌平板,充电口拆坏了……

楼主(2024-09-12):
平板充电口接触不良,开拆,焊锡技术不行,拆坏了,唉,手指的排线怎么拆呀

网友:
把手指下面的黑色塑料条掀起来,就可以拔出排线了

网友:
你手指的地方焊锡粘连了吧? 用吸锡绳粘下来就可以了,没有吸锡绳可以找导线里面的软铜丝代替,粘点松香

网友:
用指甲从黑色小条边缘向上抠,让黑色小条翻个90度垂直,就是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