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刮胡刀电机改锂电

楼主(2024-09-12):
刮胡刀电池不行了,手里正好有小锂电池。电机电压1.2v,直接上锂电池会不会加速刀头的磨损,有没有改过的
改好了,换了2.4v的电机,引出充电端口。动力大多了,刮胡子也快。缺点就是震动大噪音大震得头皮发麻。体验了一把改电池过瘾了,扔一边

网友:
加个降压模块,降压到1.2V
直接用3.7V的锂电,转速飞起。。。。长时间就。。。。。。。。。。

网友:
XC6202看看电流能不能跟的上

网友:
用个pwm小板子控制下占空比30%

网友A:
TPS63020电源芯片,把输出电压调到1.4v就行了

网友:
先不说别的,你充电电路得全换
锂电充满4.2v,超多少倍了
你这有刷电机,估计用不了几次就磨没了
大概率不是碳刷,而是薄片铜刷

网友:
好像镍铬或者镍氢充电电池有1.2V的,小锂电池都是3.7v,充满是4.2V,必须要有降压措施,还要有专门的锂电池充电电路才行,原来的镍镉电池电路直接废了。

网友:
直接上锂电肯定不行,除非换电机

网友:
干脆改成卡座,买个USB充电的那种锂电芯,和5号电池一样的恒压1.5v电池安上去,或者把电池USB接口引出来!

网友:
我改过的是超人装两节干电池的,还是可以的,可以用很久。
至于刀头本就是消耗品,寿命倒不觉得有明显的缩短。
这种1.2V的充电电池改锂电,电压超太多了,直接给电机供电肯定不行的,电机的碳刷会很快烧(磨)坏。

网友:
主要电流能否支持

网友:
直接上锂电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3020电源芯片,把输出电压调到1.4v就行了

简单点串四只二极管怎么样

网友:
应该可以呀!!!

网友:
电压差太多,电机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串四只二极管怎么样

不可靠,咱从来都是稳妥点上个电源芯片,再说了芯片也没几个钱,东西能用个几年不坏就划得来。另外锂电记得加保护板,免得芯片把电池榨干了就损坏了(这个是锂电池的通病,把电完全榨干了就报废了,和镍镉电池可以把电放光了特性不一样)。

楼主:
就算电机抗的住嘴也扛不住,高速摩擦刀头应该烫嘴

网友B:
如果是我,直接把马达拆了,线圈重新换成细线绕,比如原来是0.8的线,就换0.4的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直接把马达拆了,线圈重新换成细线绕,比如原来是0.8的线,就换0.4的绕。 ...

你是高手,我做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高手,我做不来

增加线圈圈数之后,与原来相比同电压下转速会变慢,所以要提高工作电压,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就是野路子,不适合所有人。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一个相同参数的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