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电阻凑成一个电阻

楼主(2024-09-12):
(图片)

网友A:
可以拆开看看里面长啥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看里面长啥样吗?

当然可以了,先支付100元

网友:
网上有不少拆开的照片,可以找一找。就是细的电阻丝缠绕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先支付100元

当宝贝了,哈哈哈!谁摸都给谁急!哈哈哈

网友C:
网上有不少拆开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宝贝了,哈哈哈!谁摸都给谁急!哈哈哈

哈哈,不服你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不少拆开的照片

网上有不少拆开的照片

网友D:
误差这么大,谁的问题?

网友E:
那个电阻标的误差不是0.1%嘛?怎么都达到50%了

网友:
电阻已经坏了吧?这么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阻标的误差不是0.1%嘛?怎么都达到50%了

哈哈,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这么大,谁的问题?

电阻的问题

网友:
先并再串,补偿到9.99M;其它用色环电阻就行了。

网友F:
看这个老古董电阻挺好的,精度也还可以,正负0.1%,怎么感觉老古董真应该退休了;因为现在的高精度电阻的材料和做工应该比几十年的要好很多,所以要DIY小制作的话,还是用现在的高科技的元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老古董电阻挺好的,精度也还可以,正负0.1%,怎么感觉老古董真应该退休了;因为现在的高精度电阻的材 ...

哈哈,精度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电阻的问题,应该是电阻受潮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阻,看起来像电容器

网友:
凭什么断定是电阻问题而不是电表问题呢?

网友:
差评

不是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