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上次换屏的ipad6又又又故障了之电池变形鼓包顶出

楼主(2024-09-12):
上次换屏的ipad6又又又故障了之电池变形鼓包顶出

怪事了,难道是因为后换的电池有问题?不过也好几年了。
朋友说平板显示屏掉下来没黏住,而且电充不进去,我说悠着点,别把排线扯了又要换屏幕。
拆开一看,屏幕掉下来是因为电池鼓包变形,而且是因为使用习惯不好,长时间闲置没补电。

直接网购一块拆机电池,老板说没货,老顾客直接给新。

到手

拆换。

拆下旧电,换上新电。

旧电能用,拆了电芯丢台灯的电池包座里。

排线好像也没啥用,丢

新平板又又又好了。

完。

网友:
换起来这么简单?s

网友:
后换的电池不行。见过很多宣传所谓超容的电池实际上连原装90%效率的都赶不上。。

网友:
平板该换一个了

网友A:
上次换屏花了多少钱?

网友:
电池鼓包变形拆屏幕方 便了

网友:
ipad换电池看起来容易,实际是有难度的。楼主轻车熟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换屏花了多少钱?

400左右吧。换背光都分离了,等背光到了一高兴就把液晶又拆废了,尴尬。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确实是的,正常使用的反而不容易鼓包,闲置一段时间不用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电池,买个品牌的能稍微好点。但是跟原装比还是差点事。最重要的是那个屏,太容易拆碎了。

网友:
早就不用ipad了,也就那样了。现在用的华为

网友:
原装电池也会怀孕的

网友:
换的电池很难和原装的一样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店家真好没二手给全新的

网友:
锂电池就是要经常充电维护有些麻烦

网友:
可能是长时间没用,过放了

网友:
换电池IC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左右吧。换背光都分离了,等背光到了一高兴就把液晶又拆废了,尴尬。 ...

我问了一下我这边有家卖屏的店,原装拆机的400,原压的300,安装费要加50。。不知道算不算贵?
机器是A1675的。四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