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MINI棘轮工具有推荐吗?修自行车用

楼主(2024-09-12):
    MINI棘轮工具有推荐吗?修自行车

    之前用过WIHA的,300块钱的不好用。棘轮手柄经常误碰反转。
     现在用的意大昨BETA的。100多很好用

网友A:
买过一套这个,挺好用的,扳手是两用的,可以插6.35mm六角,也可以插1/4套筒。

网友:
闲鱼上截的图,忘了挡信息了

楼主:
这是南豫的短柄小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南豫的短柄小飞啊

不知道是不是南豫的,上面没有品牌标识,但做工还不错。

网友:
稍微专业一点修自行车还是要力矩扳手.   这种普通小飞棘轮没多大用处.   入门就先搞套中飞.  搞三轴先 .

网友B:
我不买棘轮工具,全买电动扳手,配很多大小不同的接头或变头。什么玩意都可以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买棘轮工具,全买电动扳手,配很多大小不同的接头或变头。什么玩意都可以拆卸。 ...

玩碳架的基本只能用手动工具了,包括上面那位大侠说的扭力扳手,普通车架就无所谓了。

网友:
Wera 39件套?

网友:
修自行车用得上棘轮扳手吗?用电动的不香吗?

网友:
维拉那套感觉很好

网友:
这东西已经烂大街了。非常的普及。你买一个1/4小飞的24式棘轮的就行了。几块钱杂牌的都行。看哪个顺眼,好看就买哪个。我就买了一个杂牌的,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套这个,挺好用的,扳手是两用的,可以插6.35mm六角,也可以插1/4套筒。

这个设计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真的好

看着挺小巧,做工不差,所以拿了一套,不过到现在基本没用过。

网友:
看着大小合适外形顺眼的随便买一套都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