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超大型高压电动机设备软启动分享(电气专业工程师请看)

楼主(2024-09-12):
      某大型石化500万吨炼油改扩建项目中的催化装置,主风机厂房部分配置2台大型压缩机,动力牵引分别采用18000KW和25000KW的2台10KV中压电动机,由于电动机功率大,厂内电网不足以应对电机启动电流的冲击。
      该项目中的两台大型电机,工作电压为10KV,分别由2台31500KVA的变压器将35KV的电压降压至10kv后供电。变频器采用一套日本东芝公司的TEMIC变频器,功率为6680KW。
      2号风机的满负荷功率为18000KW,空载负荷约为满负荷的1/3        左右,利用变频器直接启动没有问题(变频器功率6680KW)。
      而对于1号风机(25000KW),变频器功率(变频器功率6680KW)不足以将设备空载启动到额定转速。
      为此,设计采用的方案是,将催化生产过程中的高温尾气,引致烟机,利用烟机拖动压缩机,当风机运行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80%时,变频器开始启动,推动主电机运转,将主电机拖至额定转速后,电机供电切至10KV母线供电。示意图见图1。
      一套变频器启动两台高压电机,采用图2所示的高压连接方式。
      变频器由变压器柜、功率输出模块柜(IGBT)和PLC自动控制柜组成,图3为高压变频器系统图。
      系统调试完毕后,将需要配合的高压柜置于热备状态,只要按动PLC柜上的启动按钮,就可以按既定顺序自动触发各个单元动作,直至电机达到规定转速。

网友A:
电机接线盒,电缆比人腿粗细
这个看着真壮观
减下来的线头都能卖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接线盒,电缆比人腿粗细
这个看着真壮观
减下来的线头都能卖不少钱 ...

这个真不敢,最后全由业主处理。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算了一下,这两货共43000KW。1秒用12度电。

网友:
这家伙启动太费劲,轻易不能停机。

网友B:
这个量级的设备不出问题则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量级的设备不出问题则罢...

工业产品,可靠性还是很高的。后台有很多监控参数,如震动、轴温等,问题大了,有计划的停车,会大大降低损失。

网友:
一个变频器启动两台机,办法不错

网友:
石化企业不差钱。

网友C:
电机是哪家生产的?
不知道现在国产高压变频器技术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哪家生产的?
不知道现在国产高压变频器技术怎么样了

电机是国产的,哪一家忘了,但跑不出南阳和佳木斯两家,国内变频,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大功率的,国内一般采用高压软起技术,软起要较变频简单些,体积也小很多。此装置采用变频,主要是要在电机转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抓取速度参数迅速介入。写来简单,就速度抓取这一个参数调试,调试了大概一周多。调试期间还烧掉一个功率输出模块,发回日本,又寄回来一个,听说那一个模块就10多万。我还找到了当时的模块照片。

网友:
以前也是搞强电的,刚刚入门,不久转电子了

网友D:
为什么没用高压软启的方案啊。个人觉得变频如果只是为了启动,不如上高压软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用高压软启的方案啊。个人觉得变频如果只是为了启动,不如上高压软启。 ...

个人认为是为了准确得抓速,在汽轮机带动电机转速至80%时,变频器迅速投入,带动电机升速至100%。高压软起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
这么高电压大功率的电机,第一次见到

网友:
变频器带电机启动完成后是如何切换到工频的?这个变频器是有软旁路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