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签字笔和钢针自制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4-09-12):
用签字笔笔管和钢针自制了一对万用表表笔挺实用的。用热熔胶把钢针和笔的锥形头沾合在一起,注意热熔不要涂到锥形头的内螺纹上,钢针尾部焊接上表笔线就大功告成了。

感觉颜值还不错

拆开后内部的样子

网友:
用点硅胶线比较好

网友:
钢针电阻大,线材也细,做的没意义。网上买个特尖的也是几块钱的事。

网友:
万用表笔没必要,开尔文表笔自己做有意义

网友A:
锥头有电镀层,是导电的
容易碰在一起

网友:
不错 尤其测量贴片电阻电容或者多引脚的芯片时就需要特尖的表笔

网友:
一般用也就可以将就了。最好1、用铜针,2、用硅胶线比较好,

网友B:
感谢分享
这个头上的镀的金属会导电吗

网友:
不错,测试小贴片利器

网友:
用在低压场景可以。

网友:
钢针怎么焊锡

网友:
用红色和黑色的热缩管将笔杆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头有电镀层,是导电的
容易碰在一起

谢谢提醒!我把有可能和钢针接触到的锥尖部分的电镀层刮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这个头上的镀的金属会导电吗

感谢提醒,我测了一下确实导电,我把锥尖部分有可能接触钢针的电镀层刮掉了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这种针太尖了,一不小心就容易扎到人,把尖尖打磨一下

网友:
看看我发的,我最初也是这样做的,还用树脂浇筑了笔体

网友:
这是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笔芯内注胶

网友:
钢针,内阻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