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铝线接铜线,用铜铝接头过渡连接器解决氧化问题

楼主(2024-09-12):
铝线上接铜线不要2年就氧化了,火线与零线基本靠一起了,还好没有短路

液压钳

铜铝接头过渡连接器

液压钳压接

接口处用高压胶缠绕

最后用电胶布缠绕

这样时间再久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A:
有工具就是好,这种接法安全可靠

网友B:
胶布风吹日晒很快也会风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布风吹日晒很快也会风化

多缠绕几圈应该没有问题,你还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缠绕几圈应该没有问题,你还有好的方法吗?

外面缠铝箔胶带防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缠铝箔胶带防晒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就是好,这种接法安全可靠

工具是店家的,买接头店家借的。

网友:
用个盒子保护下

网友D:
有多种办法防晒
少用胶带,胶带很多便宜的是有腐蚀性的
单根套两层热缩管,两根中间用塑料片或者其他绝缘材料隔开,再套两层大的热缩管在外面
最后铝膜胶带

网友:
有配件有工具活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种办法防晒
少用胶带,胶带很多便宜的是有腐蚀性的
单根套两层热缩管,两根中间用塑料片或者其他绝缘材 ...

主线是铝的,没有剪短,热缩管套不进去

楼主:
盒子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线是铝的,没有剪短,热缩管套不进去

马家有各种大小的热缩管,几块钱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缠绕几圈应该没有问题,你还有好的方法吗?

有一种冷缩管,把内部支撑拉掉,它就包的起来了,通信和电力上常用,可以密封

网友:
接好后绞合紧固,然后直接涂抹软性防水胶,干了再涂一层,三五年后扒开胶层还是新的一样,楼顶避雷针铁铝和楼下铝铜都是这么接的。
有没有遭雷击不知道,刮开了重新涂了胶后就再没关注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缠绕几圈应该没有问题,你还有好的方法吗?

套塑料水管,打热熔胶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塑料水管,打热熔胶防水

里面用高压胶缠绕了,就是在水里面也不会进水

网友:
真不错,买接头,店家还出借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多种办法防晒
少用胶带,胶带很多便宜的是有腐蚀性的
单根套两层热缩管,两根中间用塑料片或者其他绝缘材 ...

我觉得接线位置最好错开

网友:
要过渡材料,不然化学反应腐蚀快,用黄铜,捂锡,不过它们电阻是铜、铝的四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