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战屏碎的HP战66,用带框的BOE MV238FHW-N10屏玻璃代换无框的AUO MHVN02.1屏

楼主(2024-09-12):
如题,此机去年曾拆过,增加8G内存,详见:单位新购买的HP战66电脑一体机,未用先拆。8G内存升级16G,省了300多块。上周单位调整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到了也没仔细看昨天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屏幕已碎,可能是运输中搞坏了,找售后肯定不可能了。而且里面有不少文件,只能想法修复。

第一步,开拆

原机的屏,友达的

从背面看,碎的很明显,但是正面几乎看不出来。

供体,京东方的屏

对比了一下,两张屏的COF软排线位置几乎一样,但是京东方比友达的屏,上下短一些,左右稍宽大约1mm.

先简单测试了一下,点亮了。屏玻璃的还是有些区别的,京东方的屏,是带框的,右边有4条COF,但是友达的屏,是不带框的,右边没有COF。

虽然宽了1mm,但左右各偏了0.5mm,用胶粘好,把右侧的COF塞到机壳里,几乎看不见,基本可以交工了。

总结一下,还是原型号更换最好,代用的屏,还是稍差一些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
不同型号的 能点亮,能装进去 就很好了。笔记本的驱动芯片估计厉害很多,普通液晶屏的驱动芯片说不准就亮不起来了

网友:
后配的已经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 能点亮,能装进去 就很好了。笔记本的驱动芯片估计厉害很多,普通液晶屏的驱动芯片说不准就亮不 ...

而且屏玻璃体带的那一条线路板,和原来安装孔位也不一致,又不能重新打孔,只好用双面胶粘上了。最难搞的就是新屏比旧屏长一些,而且右侧的COF,怕不小心弄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屏玻璃体带的那一条线路板,和原来安装孔位也不一致,又不能重新打孔,只好用双面胶粘上了。最难搞的 ...

下面的边板和侧面的小尾巴建议多试试,找个不受力的位置,  cof长时间受力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原厂工艺还好一点,修过的cof真的一言难尽,摊平的时候正常,一上机折一下不用老化就g了

网友:
尺寸不一样也能换啊,厉害

网友:
修这么大的电视机,需要专门的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边板和侧面的小尾巴建议多试试,找个不受力的位置,  cof长时间受力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原厂工艺 ...

感谢提醒,已经尽量使其不受力了,记得当年弄坏过一个联想19的屏幕,就是换灯管时,不小心把COF撕了一条小口,当时也没有绑定机,损失了几百元。

网友:
一体机对我来说,主要还是方便.我现在也喜欢买那种显示器后面可以加标准主板的.装给同事用.

网友B:
现在屏幕配件型号比较齐全,有条件还是同型号的更换方便。

网友:
能修好非常不错了,最好还是换原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屏幕配件型号比较齐全,有条件还是同型号的更换方便。

买同型号的,是最好不过的。这个屏是手里现成的,已经闲置了快5年了,这次正好用上了。

网友:
尺寸大小、逻辑板接口一样就可以替换,不仔细看就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动手能力值得点赞

网友:
一体机一言难尽啊,还好电脑整体现在不值钱

网友:
问一下,COF是需要专业工具压吗?感觉怎么和斑马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