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调制工频变压器原边调压,频率能设多少?

楼主(2024-09-12):
有一个灯丝电源,要调节交流电压,想原边斩波调占空比调压,频率不能高于多少?求教

越高波形越细腻,但是铁芯损耗大了。400hz?

网友A:
铁芯变压器设计频率50Hz,使用60Hz效率会下降,400Hz理论上是能用,看看胆机变压器,那么大一个牛却只有10W、15W的功率还发热严重,用在50Hz电源上可以上100W不带升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变压器设计频率50Hz,使用60Hz效率会下降,400Hz理论上是能用,看看胆机变压器,那么大一个牛却只有10W ...

谢谢,但是胆机10k20k都可以传输啊,15w是甲类,有直流损耗,还是单向偏置。谢谢先

网友:
这方法肯定不行的

网友:
直接灯丝串电阻不是很简单?

网友B:
用调压器不是更简单?

网友:
次级再来个采样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调压器不是更简单?

笨拙,不好放旋钮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笨拙,不好放旋钮位置

直接直流调占空比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直流调占空比呗

直流会严重损害灯丝寿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会严重损害灯丝寿命的

你这交流每周期斩波跟直流有多大差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交流每周期斩波跟直流有多大差别呢

这样是纯交流

网友:
你画一下几个周期的斩波波形看看。

网友D:
你原边斩波就不是纯正弦波了,谐波干扰考虑了吗?虽然市电也不怎么纯但好歹还算正弦。
有一个办法就是在10个周期里关调1-5个周期,比如一秒50个波,你随意关掉10-20个波就实现调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边斩波就不是纯正弦波了,谐波干扰考虑了吗?虽然市电也不怎么纯但好歹还算正弦。
有一个办法就是在10 ...

要同步,精度很有限。图不到啥子

网友C:
画个草图,大概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草图,大概意思吧。

真是专业

网友:
简单草图而已,专业就不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