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显示器电源板的变压器 研究一下原理,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24-09-12):
一个客户的显示器开机背光亮一下就暗了,经检查背光问题 测量电源板输出两路供电一路给驱动板供电5.1v 另一路是给背光供电 这个电压测量着不稳定总是在30-31伏的变化或者电压还低,跑了下电路,只有5v这路有电压反馈电路 背光供电电路没有电压反馈电路,经测量背光电路的整流二极管 尖峰吸收电路 几个滤波电容都没问题 还断开给背光供电的连接线这时再测量电压还是有变化 这就有了下面的操作 这个变压器线圈是拆的别显示器电源板上的。

变压器上边六个引脚 其实是两两并联 中间的两个引脚是负极  左边的是5v输出 右边的是20v输出 具体输出多少伏也没测量 这个板子元器件拆的都差不多了

这个是初级绕组的电阻值和电感量

辅助绕组的阻值和电感量

5v线圈的阻值和电感量

20v线圈的阻值和电感量

剩下的两个线圈的阻值和电感量

拆开变压器 第一层线圈 三根铜线并联成一根

第一根铜线是连接20v和5v引脚的

第二层线圈 看样子用的是铜片没用铜线 一段连接的是5v引脚

另一端连接的是负极引脚 看来应该是5v输出功率大所以才用的铜片缠绕的线圈。

来个全貌 初级线圈和辅助绕组就不拆了
上传图片时才发现输出绕组的阻值都显示的不正常  因为都拆开了在测量阻值和电感量都不对了所以就没再上传图片 通过测量 输出的三个引脚的电感量差不太多 5v和20v的电感量应该相差不少吧?或着是因为线圈的粗细引起的电感量相差不大?  再有就是变压器输出两路一路有电压反馈一路什么检测电路也没有 当一路电压输出电压不稳定时该怎么检测 我记得以前有过类似的问题好像是一个二极管有问题 贴片的不是起整流作用的二极管坏了导致的 ,但是这个显示器电源板和那个问题不一样也就不知道怎么检测了

网友A:
电压不稳跟变压器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跟变压器没关系吧

有电压反馈的那路电压一直稳定在5.1v 就时没检测电路的30v电压不稳定 把负载去除还是不稳定 检测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都正常所以才想检测下变压器线圈的

网友:
变压器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压反馈的那路电压一直稳定在5.1v 就时没检测电路的30v电压不稳定 把负载去除还是不稳定 检测整流二极 ...

5、30V的变压器绕组是固定的,那按说电压也是固定的.........当电压不稳定或任一组有异常,必然会引起另一组电压异常。

除非30V这组开路了...............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可能

网友:
误入歧途了,另外那个电压就是波动大的,波动范围甚至有四分之一

网友:
还没遇到过开关变压器损坏的

网友B:
这种开关变压器输出有多路的,如果某路没有引入反馈,电压波动大是正常的。

网友C:
用晶体管测试仪来测量变压器绕组,好方法。

网友:
变压器坏的几率低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变压器输出有多路的,如果某路没有引入反馈,电压波动大是正常的。 ...

显示器背光控制芯片时OB3363  这个一开机背光亮一下就暗了 从开机到背光暗了 OB3363芯片VCC引脚的电压一直不稳定 有时候电压在缓慢下降 有下降两三伏之多。虽说这一路电压没有反馈电路但是缓慢下降也不正常 电压总是变化那就不正常了 去除给OB3363芯片供电 这一路输出也是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测试仪来测量变压器绕组,好方法。

这个好像是在网上看到的视频 后来在测量门禁的地感线圈时用到过 可惜当时不知道正确的线圈电感值没有正确判断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变压器的比较好判断,有万用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比较好判断,有万用表就可以

就怕线圈之间短路 这个用万用表就不好判断了把

网友:
有点神奇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背光控制芯片时OB3363  这个一开机背光亮一下就暗了 从开机到背光暗了 OB3363芯片VCC引脚的电压一 ...

你用可调给背光加电压就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了三

如果是电源问题,换或者外接一个就搞定。

因为你说的这种情况,未接入反馈的电压确实是不稳定的,研究这个不稳定是否是正常的,这个就不太好整了,所以可以曲线救国,当然如果你说搞研究,就当我没说,你可以继续研究电源出了啥问题

网友:
我查了OB3363,供电6-40v都可以

网友:
有问题,次级电感量几十uh才对

网友:
就怕匝间短路

网友:
变压器损坏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