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中兴移动高清盒子6pro,现在电视盒子配置越来越高了!

楼主(2024-09-12):
从朋友那边拿了十几台盒子,打开一看标签上写着4+16

开拆,过程不演示了

S905L3B外加4个长鑫CXDQ3BFAM-CQ-A(正反各两颗)确实是4G的,
不过可能是刷机固件问题,只能识别3G

背面,依旧是没有无线,这个存储颗粒好像是32G,第一次看见移动还“反向虚标”的

通过助手查询也是显示3G,也装了CPUZ 和挨打64,同样显示3G

网友A:
这些运营商机顶盒不搞无线,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网友:
电视盒子都4+16了,我的电视还是1+8的

网友:
s905的4+16得大几十块钱,性能不错,固件也多

网友:
不知道这种盒子,支不支持U盘播放4K昵

网友:
电视1+4的还在用呢

网友:
不更新就搞不到钱了。

网友:
运存4GB真不错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虚标吧

网友:
这一类盒子基本上是百兆网线,太慢了,所以要选择有5gwifi的,可以有433甚至866的无线连接,存储器和内存还要看速度,这个软件测试看看,不同的盒子内存和存储器的速度差几倍设置10倍,我用个中兴B863AV3.1-m2,晶晨905L3A 4xA53 1.8G UWE5621DS双WIFI 安卓9,感觉真不错,

晶晨905L3A 4xA53 1.8G GPU:Mali-G31。 L的芯片性能比较好
SILICONGO SGM8000C-S27B8G   Yeestor(得一微)eMMC 8GB 读110M 写63.5M
Rayson RS512M32LM4 D2BDS-53BT Rayson(晶存)DDR2G 1.866GHz 1.06-1.95V 复制2886-3628M
WIFI:UNISOC UWE5621DS 2.4G+5G AC MIMO 866M MAC MAC:24:B7:2A:2E:D2:DB(2.4G192M,5G-866M)
LAN MAC:02:45:1F:8A:BB:3A 100M
TPF632C

网友:
还是得搞带5G频段wifi的啊

网友:
空了一块DIY?

网友:
运营商不搞无线,可能是因为这种盒子走的都是IPTV专用网,有无线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4+16都被淘汰了????

网友:
IPTV挺多地方收费了吧,可能就有钱买好盒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运营商机顶盒不搞无线,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为了不让你用别的运营商的网络,有的带认证,接其他运营商的网络就不能连接。这些机顶盒一般都是装宽带送的,有线连接到路由器使用。不过可以通过更换带无线和蓝牙芯片来实现无线连接

网友:
有一个小米的,好像没啥用处

网友:
专用网线接口。。。。。。

网友:
无线设备被阉割了······

网友:
4+16,这配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