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走了弯路,账务姐姐的戴尔Vostro 3681小主机拆修/附BIOS

楼主(2024-09-12):
昨晚下班后才被,财务姐姐堵了,这次直接拿钱砸我,还不用走公司账,她自费,为钱折腰,这不丢人,含泪加班干活
DELL,小主机,配置是8g+128g+1t,i3-10100,故障是不开机
问她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头痛,除了财务她搞得好,其它全小白一个
还说闻到烧的味道,后来才知道,漂亮女人和不漂亮女人的话都不能信,都是骗人了,女人的话误我不浅
先拆电源看里面有一只已经干了的小强,吹掉它,装回去,上电测试待机12v的电,短接也能启动,电源ok,没法捡漏了。
拆机倒是简单,过程也没拍,有手就会那种

量3 5 v待机,开机也能触了,掉电,这看样子又是个掉头发的活,还非常急,电脑硬盘加密的,修不好估计她会哭死在wc
按时序查
查各路供电对地阻值
中间在js那里花了十块钱,买个bios刷上去也是一样,最后证明给的bios是假的。
常规操作,先备份一下bios再刷,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不,最后无意发现是USB接口这里短路了,大意了啊,本来能秒杀的事,非要搞得我头发都掉了几根

看,这不,cpu温度一下就上来了

再看一眼屏幕,可以收工了

最后,把那个针都剪掉,拿胶把那个洞堵了,下楼撩螺

bios是备份的,不保证一定能用。

网友:
财务电脑也敢动,楼主是不是被se迷心窍了

网友:
更新bios就解决了,还说冒烟啊!

网友A:
这个主板的形状很奇怪啊

网友:
假装很难啊要去小姐姐家里修

网友:
USB口坏的这么明显却视而不见,只能说你心不在焉,思绪已经飞到财务那里

网友:
喇叭当临时散热器,有创意

网友:
看来楼主是X迷心窍啊,这么明显的故障视而不见

网友:
这USB口都烂成这样了。

网友:
U口是如何弄成那样的,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的形状很奇怪啊

dell 家传 主板设计。。。连硬盘电源 都是专用取点口,烦死了。烦死了。

网友:
这启动后喇叭会不断发声:热热热热

网友:
这USB接口坏成这样,应该是插U盘时位置颠倒导致的,也就是说,只要一插U盘,电脑就关机了,财务的应该很清楚,主要是考验一下楼主的技术。

网友:
以前碰过一台,主机总是重启,最后查到是键盘线短路了。

网友:
----财务姐姐堵了,------哪儿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的形状很奇怪啊

大厂的品牌机都是这个尿性
定制主板,USB大多都在前面,后面只有几个2.0接鼠标键盘
包括电源接口都是定制的
全都不通用
坏了你还得找原厂配件
都不通用的
dell 联想都这样
恶心

网友:
USB里面断了,怎么做到的?

网友:
财务小姐姐呢?无图无真相,说不定是给哪个抠脚大汉修的呢。

网友:
我用的这种编程器 总是来回焊接芯片 特别麻烦  我看你用的芯片夹 挺好的  你那种好不好用?

网友:
能把USB霍霍成这样
真是电脑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