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要出新品:Fluke 87-VI

楼主(2024-09-12):
无线连接功能:将87-VI连接到Fluke Connect手机应用程序,远程查看实时测量数据。

T-Pak选项:改进后的ToolPak™磁性表挂钩。现在无需使用挂带即可直接附着在铁磁性表面。

自检功能:确保您的万用表正常运行。

LED指示环:输入插孔上的绿色LED环指导正确的测试引线放置。

限值指示:设置测量限值,显示范围内和范围外的测量结果。

响亮的蜂鸣器+可视连续性:
响亮的蜂鸣器,带有可调音量选项。

可视连续性™功能让整个数字万用表屏幕闪烁绿色,表示线路通断。

仪表设置:清晰的菜单显示,方便调整默认仪表设置 —— 再也不需要记住复杂的按钮组合来访问默认设置。

模块化电池系统:可以使用3节AA碱性电池或可选的锂离子充电电池组(见下文)。

美国设计和制造:提供有限的终身保修。

网友:
五千啊。这个东西不便宜

网友:
这便宜,才600 多,估计400 多能拿下

网友:
不是大彩屏,差评。哈哈

网友:
加入了蓝牙功能,外形看上去比上一代更长了一些。

网友:
花里胡哨的功能,把测量做好就行了。

网友:
如果里边是牛屎芯片呢,这些外国糟老头子坏的很,专门骗我们买这些贵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太贵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评价。

网友:
蓝牙功能到底有没有用啊

网友:
是也,屏幕好小.机身那么大感觉屏幕也就F17B+差不多,下面整模拟条读数更加小了.价格$649.99,嗯,自用真舍不得.

网友:
价格有点夸张,钱包有意见

网友:
没什么用,感觉噱头很多,那些所谓的蓝牙根本就没什么乱用,还有手机APP毛用也没用,顶多就算是以噱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及耐用度。
还有就是要看看主板用的是什么方案,如果还是没福禄克灵魂的M430单片机大法那就果断舍弃,若有福禄克独立研发的ADC芯片存在的话还是会考虑购买一台用用的

网友:
是点阵屏了,不错。

网友:
点阵屏,表笔插座有LED指示,电池可以用3节5号或者锂电,感觉很不错的样子,等稳定稳定看看要不要入一台

网友:
1.5000多,钱包受不了,还是期待优利德出一个仿照的ut87c
2.好像各家都默认下一代自带蓝牙了
3.这下默认全部用点阵屏了,那些再说液晶屏省电的可以闭嘴了,
4.看来福禄克387也不远了,387绝对是彩色液晶屏,
5.那些说福禄克不用锂电池,说安全问题的可以闭嘴了,整天认福禄克为爹的人,整天双标,说国产用锂电池不好的,我到底看这回旋镖能不能接得住

网友:
强势围观,等待上架,等待大神拆解

网友:
用上了点阵屏,不知道开机是不是跟289一样慢了?
用上锂电池,十年原装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了。
看起来手持测量仪表是到了一个瓶颈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良。对于国产万用表,应该是个机会

网友A:
唯一亮点就是插座带有环型LED提示灯
这也是FLUKE仪表“翻新”统一标志,应该是5730、8588上延续过来的。

还是期待一下明年推荐的FLUKE389万用表,789V多功能模块化记录表、765多功能校验表吧,有可能上彩屏、跑马灯、WIFI Link等新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唯一亮点就是插座带有环型LED提示灯
这也是FLUKE仪表“翻新”统一标志,应该是5730、8588上延续过来 ...

卧擦,真的有389?一般一个产品到了第三代就非常的完美了,189 289或者是87 87iii  到了87v就没有啥硬伤了,还是蛮期待289的,也同时期待一下国产能不能跟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擦,真的有389?一般一个产品到了第三代就非常的完美了,189 289或者是87 87iii  到了87v就没有啥硬伤 ...

我倒不是很期待FLUKE手持表,多年以来毫无创新。

据不可靠消息,TK组建了便捷式仪表研发部门,可能会给人惊艳的表现。另外,也有消息SONY也将重拾便捷式仪器业务。

网友:
希望国产品牌能站出来替代掉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