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4G球机,求改造固件

楼主(2024-09-12):
来源:PXX
形态:球机
APP:清瞳
已知:有SIM卡槽、插SIM卡没用、只能用内置物联网、可在线实时预览和回放,收2百每年的流量费、无RJ45网线接口。
跪求:求公版或不受限的刷机固件,屏蔽内置物联网卡,使用我自己的4G卡,联接公用的或类似seetong这种免费平台。

网友:
机子不赚你多少钱,流量及服务那个费是商家的重头。

网友A:
换个思路。换一块主板?

网友B:
这种类似定制的小众品牌机子不好破解,资源太少。

网友C:
esim能拆掉飞到sim卡槽不能?不知道后台限制不
这种固件肯定不好找 不如正常的球机+4Gwifi网卡 有很多几块钱多少个G的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im能拆掉飞到sim卡槽不能?不知道后台限制不
这种固件肯定不好找 不如正常的球机+4Gwifi网卡 有很多几块 ...

主板上很干净,找不到ESIM卡

网友:
我的手里也有个类似的机子  一年要159的流量充值,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很干净,找不到ESIM卡

8986开头那个就是芯片esim卡

网友D:
拆掉原esim,原拆下位置外接Sim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基本无解 安凯方案没什么大厂在用 首先固件加密 毕竟是安防设备 其次这种就是杂牌割韭菜产品 不如整板换掉 天视通 安佳 捷高 都有单板卖

网友:
适用外置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换一块主板?

你有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原esim,原拆下位置外接Sim卡不知道行不行

拆掉原ESIM,使用板载的SIM卡槽呢?就怕固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无解 安凯方案没什么大厂在用 首先固件加密 毕竟是安防设备 其次这种就是杂牌割韭菜产品 不如整板换掉  ...

整板更换,镜头能保留吗?怎么才能成本最小化?特别是还要支持云台和补光灯,请问有推荐不?

网友(2024-10-23):
我有同款的摄像头,最好的方案就是淘一个摄像头主板,尺寸孔位一致就可以用了。X宝关键字摄像头模组。你也可以在论坛找下有个博主使用Telnet登录上了成功破解,你试试root,wjaipcam登录看下,能否破解。我测试成功登录,但是该系统全都是squashfs文件系统,仅能读写。还需要再研究研究。有突破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手里也有个类似的机子,冲流量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似定制的小众品牌机子不好破解,资源太少。

你破解过摄像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板更换,镜头能保留吗?怎么才能成本最小化?特别是还要支持云台和补光灯,请问有推荐不? ...

diy难度挺大,为何不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板更换,镜头能保留吗?怎么才能成本最小化?特别是还要支持云台和补光灯,请问有推荐不? ...

镜头看能否拆卸 有的打胶了 镜头切换片也不贵 最贵的是模组 灯板云台电机大部分通用搞清楚定义就行 不过单独折腾要有技术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