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次三菱HC77-11S投影仪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24-09-12):
7月初的某晚在看电影时投影仪突然“啪”的一声响后黑屏了,空开也跳闸。合上空开后投影无任何反应,抽空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的lnk362GN芯片炸了,测量保险管也烧了。
于是网上买了保险管和362GN,换上后还是没好。
继续网上学习了下,找到了电路图,检查了下整流桥芯片,发现也坏了。于是又去买镇流桥芯片。
整流桥芯片换上后,还是不好,放弃了,跑去小黄鱼60块钱淘了块二手的电源板,写的三菱hc4000拆机和hc77-11s一样,到货后长这样:
实际上我的电源板是这样:

感觉差不多,也没仔细研究就急着装上去试机了,开机后等了几秒钟没反应,心凉。又过了几秒后风扇转了,灯泡也亮了,喜!测试几次开关机后无问题,装上后就不管他了,每天准时看电影。
时间来到了8月底,某天晚上打开投影仪后powerstatus灯长绿,但是灯泡不亮风扇也不转,我尝试把电源断开,再上电开机,又能正常开机了。然后就这么持续使用和观察了几天,每天都要这么操作,而且第一次开机但不亮灯的时间要保持的越来越长,才能在断电后重开成功。于是继续查资料,怀疑是点灯板的故障,然后继续去小黄鱼淘了一块拆机点灯板。在等货期间我怀疑电源板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就继续研究这个电源板的电路和学习开关电源维修知识。
        这块电源板分了两路供电,一路单独输出5v待机电压,就是烧掉的这一路,另外一路是给灯泡用的380v电路,其也有输出12v5v。研究期间还看到有人把单独5v这路完全屏蔽掉,从另外一路取5v电的方法。

大概明白了他这个操作,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想把这个单独5v给修好,他这个方法作为最后实在修不好的情况下备选方案。于是继续学习和查找电路上的元器件,搞明白了什么RCD尖峰吸收、电压反馈电路、高频直流变压器和光耦的作用和原理等知识,查找电路不起振的原因,检查光耦和贴片电容好坏,其中光耦可能是在加电测试的时候电压高了烧掉了,谁知道,反正便宜买几个换吧。贴片电容也是,在电路板上测量容量不对,就拆下来测,结果都是好的,可是装上的时候给焊坏了。买了光耦和电容,换上去之后还是不行。
该排查的都排查了,该换的也都换了,最后只剩下这个高频变压器了。
于是把这个变压器拆了下来研究,发现引脚处还真的有烧焦的痕迹。把它拆了也没搞明白它是怎么绕的。

不管了,去买一个同款的换上试试看吧。在变压器的介绍页面有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没早点看到呢。。

不便宜啊,加运费要25块了,二手电源板买来才60块。
到货后安装上了,上电测试终于有5v输出了。

装上机器后,机器也顺利开机了!!

对了,忘了说那块小黄鱼的拆机点灯板了,点灯板到货后安装上测试是在原装电源板没修好之前的事,装上去当然和原来的故障一样了。因为板子没问题就没退货了,留作备用吧,点灯板+涡轮风扇+一个侧风扇一共50包邮。
正是因为点灯板换上后故障没解决,才下决心修好电源板的。特别是换点灯板的那天开投影的时候开机开到一半,幕布还没完全放下投影就直接自动关闭了,感觉就是这个故障越来越扩大了。后来仔细研究了下这块淘来的二手电源板,发现它是三菱另外一款GS-316的电源板,而且还有维修痕迹,查了下这款投影的灯泡才180w,我的灯泡是230w的。而且它的给灯泡供电的变压器要比我的小一圈,主电容也小了40uf,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这块电源板本身功率不够,或者时间久了电容老化导致的灯泡供电问题。不管了,放一边了,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去研究了,投影机拆拆装装挺麻烦的。

网友A:
技术不错,就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小了点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就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小了点看不清。

谢谢打赏,第一次发带图的贴,下次图搞大点。

网友:
变压器故障少发,还真是花了 一番工夫

网友:
索性把变压器线圈全部拆了看看到底是哪里短路?

网友:
修着修着就弄明白开关电源原理了,搞着搞着就成了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