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最廉价的ICL8038中低频信号发生器 正弦波三角波方波模块 不好调出正弦波

楼主(2024-09-12):
图文详情,,原理图,芯片手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t817QO 密码:69ri

最廉价的ICL8038中低频信号源 可调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模块

不好调出很完整的正弦波。

要先调出上下对称,必须是占空比50%的方波,然后再跳线到正弦波输出。 这个问题,产品介绍里简直没有。太糊弄人了。

不同于别的信号发生器,可以单独出很漂亮的正弦波,,,只需要调频率,和幅度。

楼主:
艾尔赛ICL8038模块
LC-WG-ICL8038

ICL8038中低信号频信号源波形信号发生器 正弦波三角波方波模块

深圳市艾尔赛科技有限公司
2017-04
一、        概述
艾尔赛ICL8038模块是针对常用的频率范围进行设计,分5个档位可调,能产生从10Hz~450KHz的低失真三角波、矩形波和正弦波等脉冲信号。正弦波可以用于测试信号、驱动信号、载频信号等;方波可用于开关信号、触发信号等;三角波主要用于扫描信号。
二、        功能特点
1、工作电压: 12V~15V
2、可输出三角波、矩形波和正弦波。
3、频率范围: 10HZ~450kHz
4、低失真正弦波: 1%
5、占空比范围: 2%~ 98%
6、低温度漂移: 50ppm/℃
7、三角波输出线性度: 0.1%
8、工作温度:0~70℃
三、 硬件介绍和说明
板子尺寸:54.5*37.8mm
板子功能说明:
1、        接口说明:
VCC:工作电压正极;
GND:工作电压负极;
AC:带直流偏置输出;
G:地线;
DC:纯信号输出;
2、P2短接帽选择不同波形
P3短接帽选择不同频率范围
10Hz—450Hz
90Hz—1.5KHz
940Hz—15KHz
6KHz—120KHz
20KHz—450KHz

电位器 R11:频率调节
        R12:方波占空比调节
        R13:正弦波线性调节
        R14:输出幅度调节
R15:方波线性调节

网友:
找个淘汰手机下个音频发生器

网友:
买过类似套件,因为手里有成品的信号发生器了,套件就一直没焊接,现在不知所踪了。

网友:
字很多

一张照片也没有

楼主:
很不好调出很完整的正弦波。

要先调出上下对称,必须是占空比50%的方波,然后再跳线到正弦波输出。

这个问题,产品介绍里简直没有说。太糊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