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苦干,不如抬头发现,网络掉线故障一例

楼主(2024-09-12):
小卖部阿姨叫帮装两个监控摄像头  收钱后给自己加了两个鸡腿

前阵子,移动换一次光猫
测试全部是通的,ip也有,然后就一直掉线,基本上是那种用不了的
重启一下光猫或者交换机就好一会,然后又继续,前前后后搞了很久,中间也怀疑是不是移动的设备有问题,但是ping都发现问题了,头痛得很
这鸡腿,真不香啊
大家看下我ping的,这怎么搞?

最后想整个线路换了,抬头才发现,原来问题这么简单,这个铁皮掉下来,导致轻微短路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嘛,经过十几天测试,稳如老狗

低头苦干不如抬头发现问题

网友:
就配置你们这些有技术的人

网友:
侥幸啊侥幸

网友A:
一个个IP手动PING
是个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IP手动PING
是个狠人

加上 -t 就是一直自动ping  不加就是4次后停止

网友:
海康有个软件,不需要登录打开就能看到在不在线了

网友:
与其低头苦干,不如抱头滚蛋!

网友:
铁皮掉下来,导致轻微短路。

网友B:
这网线的皮,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网线的皮,不过关!

阿姨找小区电工拉的,和我没关系

网友:
保护层划破了,短路了

网友:
保护层被划破造成短路

网友:
ping到铁皮瓦了

网友:
网络故障是千奇百怪的。什么都有可能。

楼主:
你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满分

网友:
保护层划破了

网友:
低头手机族后遗症!

网友C:
我也有个头类似这样的情况.妈的.线现在不好重走.只能看看找个poe一分二搞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头类似这样的情况.妈的.线现在不好重走.只能看看找个poe一分二搞搞了 ...

能解决问题,谁管你怎样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决问题,谁管你怎样搞啊

这倒也是,不过也要考虑后续维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