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搭棚LM1875单电源功放,欢迎欣赏和批评建议!

楼主(2024-09-12):
原先电流刺耳声很严重,听大神建议后改1R电阻为4.7欧(没找到,只找到一个10欧的代替),将R5和R6分别改为680R(没找到1k),22k,没接 1M。电流声消失了。

但是喇叭噪音还有,然后接了电位器,将外壳和地线连接,喇叭噪音减少一大半,还有明显噪音。将手直接摸着1875散热片,噪音减少些许。

将2个25v2200uf并联成4400uf,喇叭噪音无改善。

单电源12v接入,20v接入都试过。

如果将音频输入插进电脑音频口,不播放音乐,需要靠喇叭很近才听的见噪音。
如果将音频输入插进电脑音频口,不播放音乐,需要靠喇叭很近才听的见噪音。

先搭建出声,再搭建洞洞板和打印pcb板,一步步来,亲爱的大神,您说是不?

如何才能喇叭噪音减少到近乎于呢?

注意:我这个搭棚,接音源后,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

希望多一点建议和指点!

我这个搭棚,接音源后,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不知道是否算成功,有无改进?

能否改进到不接音源也噪音很小?

20240913 1735更新:R4我没有接,试过了从200k到1k,没什么改善,就没接了。

已经焊接了 二块洞洞板,不接音源有一些噪音,接了音源输入基本上听不到噪音,需要耳朵贴着喇叭才行。

二块板子,分别接左右声道,直流电源12v输入,声音很清晰,清脆,听歌很舒服很舒服。换直流电源19v电源输入,没有改善。

没有别人说的1875那种冷艳,人声听起来比以前的功放温柔耐听多了,也有劲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音源,有噪声是正常的,可能是你的开关电源干扰导致的

接音源,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

网友:
给点个人建议吧.
1: 搭棚先把IC固定在散热片,输出电容往右靠,并列加一个主电源滤波电容.
2: 主滤波电容就近连接IC的地线和电源脚,功率部分元件都往右靠.
3: 左边放置分压网络,再排信号输入和反馈.信号部分元件都往左靠.
4: 输入对地的R4建议改为20K-50K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尽量靠近C1.
5: 接电位器前测量前端音源有直流成分需要增加10U电容隔直.
6: C2和C3增加到47UF,寻找小体积电容,留意正负极,耐压超电源电压即可.
7: 前端音源设置音量2/3以上,电位器调节2/3时为试听最大音量,如果这时音量明显爆音和失真请减小R6,R5定680欧时R6越小放大倍数越小噪音越小.
8: 仔细听噪音声音的特点,噪音是嗡嗡声属滤波问题,包括电源滤波,分压滤波,前端输入地线接的地方不对.
9: 噪音是丝丝声属信号放大问题 ,可以输入串联一个4.7K电阻减小前端输出噪音影响,减小R6以减小放大倍数改善IC本底噪音.
10: 放大电路是一定会产生丝丝声噪音滴,随着放大倍数越大噪音越明显.电子音量IC,运放IC,电子开关IC等都会产生丝丝声本底噪音.
11: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是本人之前从事10多年音响行业开发制造得到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同意见请忽略本人任何一条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是个实验,如果没影响R4不接也没关系,因为是单电源应用,1875的1脚本来就接有1/2VCC分压电阻,R3 ...

我是想学习电子知识。

但是电子知识太枯燥乏味了,

所以只好接着实践制作,来学习了。

先从最简单的制作开始,再慢慢的理解电路。

再到复杂的制作。

不过我觉得我天资愚钝,不可造就。

估计别人学三年的,我要学十年八年了。

想起来就泪奔。。。。。。。。。。。

网友:
R4减小到47k试试

网友:
这个棚子搭的有点潦草,估计是干扰使然

网友C:
跟你所用的电容质量有没有关系呢?全部换优质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所用的电容质量有没有关系呢?全部换优质电容试试?

谢谢猪二哥哥提醒!

貌似我有绿皮、白皮电容,看上去很高大上,我试试看。三克油!

楼主:
R4 1M,很多大神说不需要,我都没有接啊!

网友D:
这构造有些大,容易将干扰引入。

网友E:
让听力下降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接音源,有噪声是正常的,可能是你的开关电源干扰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让听力下降一些就可以了

让楼主拿棉花球堵住耳朵再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让楼主拿棉花球堵住耳朵再听

解决不了1875,就要从自身找原因,这是我们的辩证法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不了1875,就要从自身找原因,这是我们的辩证法的精髓

接音源,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接音源,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

你要是耳背一点不就没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耳背一点不就没事了吗

出馊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构造有些大,容易将干扰引入。

谢谢大神!

我这个搭棚,接音源后,噪音很小很小,要靠近喇叭才能听得见。不知道是否算成功,有无改进?

能否改进到不接音源也噪音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耳背一点不就没事了吗

双手把耳朵捂上再听

网友:
搭棚焊了个蜘蛛网

楼主不能用洞洞板吗

网友:
引脚这样裸露,一不小心短路功放IC瞬间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