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康威视专业黑体拆解

楼主(2024-09-12):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没有covid,就算是二手也是天价,感谢这个时代。一顿饭钱就收了一个,而全新政府采购价是15000元。

海康威视一体式人体测温段黑体,是一款标准黑体,针对不同温度的场景实现高精度校准,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性能强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校准红外光学系统,测量各种材料的发射率,测定红外探测器参数,还可作为红外发射计和红外热像仪的标准温度传递的一种装置。

内部主要部件是一个欧姆龙 e5cc PID 温控器,功能强大,控温精确,一个维明的24v开关电源,给黑体加热功能,一个直流欧姆龙固态用以加热黑体到设定温度。
内部一看就是工业仪表风,不是消费品的设计。

维明LRS-50-24V,输出电流2.2A,输出功率50W,而黑体的加热功率最大为20W,所以留有250%余量,为什么使用直流加热?一个是因为安全,第二个是电压稳定。

专业黑体的核心部件 E5CC-QX2ASM,电压输出驱动固态继电器

非常罕见的直流固态继电器,一般欧姆龙固态都是控制交流的,但可控硅特性是只有交流电过零的时候,才会截止,直流关断不受控,所以这个固态输出级应该是晶体管不是可控硅。
G3NA-D210B, 其中D是指直流,210是指200V 10A。

黑体组件,一个电阻加热体,一个是PT100 一级精密传感器。可以看到做工相当精湛。

红色是24v加热线输入

称下重量,很小一个,超过1斤,货真价实,重量代表了热惰性,也代表了温度稳定性,毕竟这个黑体控温精度为0.1C,
实际测试温度纹丝不动。

好了,看看这个黑体长啥样

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设定黑体温度是50C,看看我的testo 红外测温仪是否准确

设定40C

检查一个USB 热像仪玩具,差不多

当然,这个测试不够,拿出温控仪校准仪来测试一下,因为温控仪pt100是三线接法,而我的温控测试校准仪是两线,所以,结果需要考虑修正系数。

能看到什么? 线性非常好,0到120度,各档误差都一模一样,全偏差0.3度,这个0.3度其实就是二线法的线阻的引入误差,实际误差为0。

查表计算下,这个0.3度大概是引入了120毫欧的线阻。

那我们来验证下,这个校准仪的线阻是多少?上1A电流测试压降,差不多是105毫欧,

所以,这个黑体的温度实测是非常准确,几乎一字不差,达到指标0.1C 误差值,可以信赖。

最后,这个黑体到底有什么用? 就是用来校准热像仪,红外温度计,红外体温计是否准确,毕竟人命相关,疫情时没设备校准,正常人被误测为发烧,就会被拉去做核酸和隔离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还有这种玩意儿,

网友:
拆了约等于没拆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

网友:
严格来说应该叫开盖,非拆解

网友:
长见识了,是不是只能在较低的环境下工作,感觉就是一个恒温系统,并且只有加热没有冷却

网友:
照片很清晰,仪器不少啊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那个黑体才是核心部件...

网友:
这个就是标准,校正的时候必需要用,也是需要每年校准的

网友:
热成像普及都有难度,传感器有真空室结构,远红外专用镜头,多数有挡片校准,少数无挡片。黑体校准设备价格更贵,8千元起。

网友:
这 专业工具第一次见 ,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啊,就是拆的不够详细

网友:
长见识了,市面上人体温测量设备精度都不差吧。

网友:
楼主z哪里淘的

网友:
检测设备,牛,楼主难道是检测机构的在职人员

网友:
楼主的设备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