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锦意DDSY6611蓝牙预付费电表

楼主(2024-09-12):
1.9元购买的蓝牙预付费电表

拆开二维码面板螺丝,后边什么都没有,倒是可以更换二维码。

该电表上方两侧螺丝都是用防拆塑料套固定的,在防拆塑料件上钻一个小孔,利用自攻丝取掉前面板

从继电器和电流取样器件焊点处线材发黑,判断这两个器件应该是二手件

主板的背面

BL0930F为贝岭电能计量专用电路

PHY6252SD为奉加微具有蓝牙功能的SoC芯片

TM1621的LCD显示驱动芯片

LP2179为220V非隔离降压开关电源恒压驱动控制器芯片

817C光耦

上海贝岭BL8023HCB6TR继电器驱动芯片

丝印CN88L033A器件为3.3V稳压芯片

14D681K压敏电阻

脉冲指示灯和报警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特写

脉冲指示灯特写

继电器焊点处线材发黑,推测继电器是拆机件

宏发牌电表磁保持继电器

产品功能介绍对比

管理电表的公众号页面

管理电表的公众号

网友:
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了啊

网友:
这技术领先欧美三五十年

网友A:
现在都是远程无线抄表了,这种表还有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远程无线抄表了,这种表还有用的吗?

租客需要先预存电费,才能用电。这样房东管理租客用电方便,不怕租客拖欠电费。

网友:
功能还不少

网友:
看着很简单,不知道能不能改功率计

网友:
做工比供电局装的那种差多了

网友:
做工 和我手焊PCB的差不多

网友:
没看到蓝牙模块,它怎么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远程无线抄表了,这种表还有用的吗?

这种表应该都是租房使用的,方便房东管理

网友:
做工真垃圾,做工比供电局装的那种差太多了。还不如小黄鱼买供电局换下来的表

网友:
没有配套房屋安装出租,给国家拖后腿了

网友:
连个精度都没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