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教下这个开卡工具的密码?PS3111_SSD_MPTool_v2.2.85

楼主(2024-09-12):
请教下这个开卡工具的密码,试过很多都不行错误。

网友A:
不用密码直接确定,或者密码12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3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密码直接确定,或者密码12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356-1-1.html

可以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俩空格或者直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