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主板维修工具,3件买的,其他十几种几十个全部手搓自制

楼主(2024-09-12):
空调主板维修工具,3件买的,其他十几种几十个全部手搓自制。

请无视这个简陋的小工作台。
以后有时间吧手搓的步骤发上来,共同研究。

网友A:
我的检测仪买的理想一代,五百多,所有测试所需的连接线我也是自己做的,有钳子,买插簧和胶壳就是了,传感器用洞洞板做的多合一。压缩机我准备了三个,LG的,美芝的,凌达的,常见板子基本都可以测试了,修板业务已经接近尾声了,凑合修一些简单的就行了。坏的惨的一般直接就换板了,现在新板不贵。

网友B:
那个350带屏幕的设备可以自制吗?

网友C:
这到底自制了哪几个,图片没几个啊

网友D:
买工具比花钱修空调还贵吧

网友:
修三两个空调工具就有了

网友A:
这是我给自己做的传感器包。洞洞板装了8个卧式6针插座,8种不同匹配的电阻,基本足够了。
做了一些6针连接线,左边这头是统一的,可以插在洞洞板的任一口,右边端是接变频板的。一个口插不同的线,一根线插不同的口,实现了N种传感器包。

0805电阻卡在2.54插座的针脚之间,正正好。

网友:
技术一流啊修板子,一般都是换板子吧,那样高效快速赚钱。

网友E:
厉害.现在基本都是变频空调了.我想买定频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现在基本都是变频空调了.我想买定频都不好找

定频机,基本也就只能在杂牌机里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检测仪买的理想一代,五百多,所有测试所需的连接线我也是自己做的,有钳子,买插簧和胶壳就是了,传感 ...

就检测仪和压机买成品。其他一大堆工具全部知识自制。哪些一件件一套套的工具专割小白韭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50带屏幕的设备可以自制吗?

可以自制,成本下来也不低,性价比太低了。买一个都350了,又不是以前2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到底自制了哪几个,图片没几个啊

下边10项几十个都自制的。颜值太低,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工具比花钱修空调还贵吧

这事给专业维修师傅,想入行修版的准备的。没专业知识的个人,买了东西也修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给自己做的传感器包。洞洞板装了8个卧式6针插座,8种不同匹配的电阻,基本足够了。
做了一些6针连 ...

同行师傅,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检测仪和压机买成品。其他一大堆工具全部知识自制。哪些一件件一套套的工具专割小白韭菜! ...

是的,检测仪五百多,准备了三个压机,LG,凌达,美芝。还准备了一个三线变频风机,一个五线变频风机,其余的自制

网友:
定频只有工程机,一般供应给大的单位,7月修了个美的变频板,就是电源检测的15K电阻只有不到1K.

网友:
搞维修就是搞套路 尤其修手机电脑这类的 明明是个小问题当场10分钟就能修好 跟客户说有点麻烦过两天来拿 到第二天打客户电话说要换配件很难修的要加钱 如果客户不同意 机器可以拿走了 一番拉扯 最终在第5天花10分钟修好机器叫客户来取 带上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