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6285电吹风怎么拆?

楼主(2024-09-12):
感觉无从下手,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
这种风扇如果是不想要了的话,可以破坏拆解
撬网罩,或者电线进吹风机那边底部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
金属部分有螺纹?

网友A:
这种一般网罩要别开,不过没毛病就别拆了,要是坏了实在拆不开大铁锤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网罩要别开,不过没毛病就别拆了,要是坏了实在拆不开大铁锤伺候 ...

电机不转

网友:
百度搜一下同型号有没有拆机视频,这种吹风大部分都是卡扣结构(包括小米的),一般都需要拆开后屁股的网罩,可以试着用撬棒翘,这东西只要拆就会被别的跟狗啃的一样。既然坏了,只能尝试一下了。基本上没有拆过的都要交学费

网友:
从手柄拆下试试

网友B:
先把前边的网罩拆下来看看,有没有螺丝,看看哪里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前边的网罩拆下来看看,有没有螺丝,看看哪里有缝隙。

不是,从电源线拆

网友:
这牌子扔了换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