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DD 买的RC3563单主机90不到拆机 求航空头接线定义

楼主(2024-09-12):
TC 接口不错,还可以链接上位机,求大神指点 接线定义。

主板批号2024-07-08 挺新的。主板有2个可调电位器。说明书上面电池是1000mah 这给的缩水 了。 电池的输入保险改成0阻抗电阻了。

PDD 优惠卷下来单机只有不到90块,感觉比自己装TS457模块全套下来价格差不多、话说现在TS457模块都在50多了,话说这公版的RC3563还有盗版和正版一说? 有啥区别?大神说下。

网友:
测内阻准吗

网友A:
这么便宜?我买的二百多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没有打磨芯片字的 内阻仪了    LZ 能不能在拍点高清图片啊 谢谢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没有打磨芯片字的 内阻仪了    LZ 能不能在拍点高清图片啊 谢谢 ...

最下面那颗是MCU。里面有程序的。。知道型号也没有用。读不出来的话。也仿不了。难不成只抄电路,自己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没有打磨芯片字的 内阻仪了    LZ 能不能在拍点高清图片啊 谢谢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621
这里有老哥 分析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我买的二百多

是的PDD 领卷 买RC3563通模单主机  不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那颗是MCU。里面有程序的。。知道型号也没有用。读不出来的话。也仿不了。难不成只抄电路,自己写 ...

大佬 知道怎么接线吗  我没买探针

网友D:
PDD再买一个测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再买一个测试线

哈哈 因为手上有材料 ,但是不知道GX16 4孔接线定义

网友(2025-06-23):
最大的区别就是正版可以用新版的上位机软件,盗版的接上去会显示盗版,虽然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
内阻仪,到处用的都是18650,都不知性能如何,也得下单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