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IP2326 2S被动均衡锂电池代替9V电池方案

楼主(2024-09-12):
简介

用IP2326 DIY 2S锂电池充电模块,代替万用表9V电池。觉得没必要的请止步,以免浪费您宝贵时间。另外,我不想讨论是单节锂电池升压好,还是两节串联好。东西没有好坏,适合自己就好。

发现合适电池

网上闲逛发现一款502339 420mA锂电池,2.98包邮。这个尺寸刚好能塞到9V电池外壳里,可串可并,最多可以塞3颗。可以单颗或并联升压到9V,也可以2S串联7.4/8.4V,嫌2S电压低3S串联也可,太适合用来DIY万用表电池了。之前一直想玩2S锂电充电,时不我待,果断用红包买了两颗。买完没几天就涨价了。

确定方案

接下来选充电方案,DIY 2S充电常用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1.并充串放,手动切换
2.并充串放,电路自动切换
3.用废旧电源改装充电器
4. TP5100降压充电方案
5. IP2326升压充电方案

挨个分析一下这几种方案的优缺点:
1. 并充串放,手动切换:实现最简单,用着稍微麻烦一点,缺少DIY的乐趣
2. 并充串放,电路自动切换:使用方便,因为是并联充电,不需要考虑电池均衡问题。缺点是串并切换过程中MOS会短暂处于半开半关状态,影响电路寿命。另外放电时两节电池串联,电压超出了上边那颗充电芯片最大允许范围,有一定隐患。
3. 用废旧电源改装充电器:好处是不占空电池外壳内部空间,可以多塞电芯,塞大电芯。缺点是需要充时可能找不到充电器而抓狂。
4. TP5100:因为是降压方案,至少需要9V最好是12V电源,没电的时候手边不一定能立即找到这样的电源。另外据说容易坏,且不带充电均衡功能。5. IP2326:因为是升压方案(支持快充),5V输入电压即可工作,随处可以找到合适的电源,哪怕是在外面也可以用充电宝应急。而且有充电均衡功能。价格一两块钱一颗,不贵。非要说缺点嘛,DFN封装不太好焊。

比较后毫不犹豫选择了IP2326方案。

均衡简介

以前只知道多颗电芯组成电池组需要考虑均衡问题,其它的了解不多,正好借机会补一下课。先说一下有无均衡的影响。多颗电池/电芯组成电池组时,尽管是同厂家、同容量、同批次的电芯,容量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使同过程中,由于每颗电芯位置不同,温度、压力也不同,时间长了会使不一致性加大(称为损耗或磨损)。串联使用,充放电电流相同。结果是放电时容量小的先没电,由于欠压保护容量大的虽然有电也放不出来。充电时容量小的先充满,由于过压保护,容量大的虽然没充满也不能再充了。

可见有了均衡电路,电池组能更好地工作。均衡方案分为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被动均衡电路简单,适用于少量电芯组成的电池组。主动均衡电路要复杂得多,适用于多颗电芯组成的电池组。这里只结合IP2326简单介绍被动式均衡方案。

IP2326手册给出了均衡原理,这里简单学一下舌。先交待一下,IP2326可以支持2S或3S充电,均衡功能只在2S时有效。2S充电时,IP2326实时检测每颗电芯的电压,如果某颗电芯电压达到了均衡阈值(比如4.1V),芯片内部并联的MOS导通,分流这颗电池的充电电流。这样这颗电芯充电速度就会比另一颗慢一点,等另一颗电芯电压也达到了均衡阈值,将MOS管关闭,两颗电芯以同样电流充电。

均衡时MOS分流多少电流由外置电阻RCB设置,分流大小为4.1/RCB,最大不能超过40mA。

可见RCB设置合适,IP2326可以使两颗电芯都能充满。放电时容量小的电芯先没电它管不了。对于万用表这一特定应用,充一次电能用很长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用上几年电芯也经历不了几个循环周期,损耗造成的电芯之间容量差异并不大,即使不做均衡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原理图设计

IP2326典型应用原理图里有很多用于设置参数的电阻,比如充电电流、过压阈值、嵌压阈值、超时阈值等等。本次设计的充电电路,除了充电电流之外,其它参数全部使用默认值,对应的电阻去掉,管脚悬空即可。本次使用的电池容量为420mAh,按照惯例充电电流取0.5C左右,即210mA左右。IP2326充电电流计算方法为90000/RISET,取RISET为360KΩ,充电电流为250mA。充电电流很小,用不到快充功能,刚好可以用手里的2P Type-C座。IP2326手册里没有说不用快充时,DP、DM管脚应该怎样处理。不过典型应用原理图里,芯片相应的管脚直接接到了Type-C座的DP、DM脚,没有额外的上拉/下接电阻或其它元件。考虑到市面上大量USB充电线内只有VBUS和GND两根线,使用这种充电线时相当于IP2326 DP、DM两个管脚悬空。这种情况IP2326会禁止充电?大概率不会。所以大胆猜测,不用快充时IP2326 DP、DM管脚悬空即可。至此,大概可以画出电路图。

IP2326只支持一个指示灯(习惯上是红灯),充电亮,充满灭。可这不符合红灯充电、绿灯充满的一般习惯,灯灭了分不清是充满了还是线没插好。为此增加了由R3、R4、R6、Q1、LED2组成的充满指示电路。IP2326手册里没说灭灯时6脚是低电平还是高阻态,不过根据经验一般都是开漏电路,所以R3起下拉作用。充电时6脚高电平时红灯LED1亮,同时Q1 Vgs为低,Q1截止,绿灯LED2灭。充满后红灯LED1灭,6脚被R3拉低,Q1 Vgs为负,Q1导通,绿灯LED2亮。

保护方案

原理图大致画好了,画板之前还需要确定一下保护电路方案选择。2S通常是用两串一保,买好的电池本身是带保护电路的(一电一保)。2串一保好还,还是一电一保好。如果是前者好,需要画板时把保护电路一并画上。一电一保方案示图如下所示,每颗电芯一颗保护芯片一套MOS管,任何一颗电芯出现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相应的保护电路动作MOS管关闭,该电芯从电路中断开。因为两颗电芯串联,另一颗电芯也断开。极端情况下,比如PB+与PBm短路,上边那颗保护芯片会启动短路保护。如果充电电路没检测到这一异常,全部充电电压会加在下边那颗电芯上,下边那颗保护芯片会启动过压保护。PBm与PB-短路情况类似。PB+、PBm、PB-之间如果漏电(长时间会使电芯过放),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再看两串一保的情况。比如PB+与PBm短路或漏电,保护电路不会起作用。

IP2326这颗芯片为DFN封装,管脚之间很近,肚子底下又是一个巨大的散热焊盘,离每个管脚都很近。业余条件下焊接,相邻两个脚管,或管脚与散热焊盘之前很可能连锡或漏电而不易察觉。如果使用两串一保,肯定比一电一保隐患大,因此保留电池自带保护电路,不用两串一保。

画PCB

画板之前,先根据外壳尺寸确定PCB尺寸。外壳有两种选择,一是网购塑料壳,二是使用废旧9V电池外壳。塑料外壳最便宜的是3.5元一个,5元3个。即使用了红包也要一元多一个,放弃。有颗超霸电池用了好多年了,还有8.6V电压,这次借它外壳用用。量好尺寸,外壳厚度按0.3mm算。

尺寸确定好了开始画板,板子分成主板、前档板、后档板三部分,方便组装。因为板子尺寸不小,元件不多,布局布线相对轻松。电阻、电容LED、以0805为主,方便焊接。均衡电阻用1206焊盘,方便它用,暂时用8085电阻就够了。电感为0630封装,3mm厚,是板子上除了Type-C座(3.2mm厚)以外最厚的元件。对了,板子厚度为1mm。

焊板

打样的板子到货了,先用钢锯把主板和前后档板锯开。再按电路把元件焊好,并且把主板和前档板焊在一起。

红包换的电池扣线,把金属扣拆下来

用热风把金属扣焊在前档板上。一定要先把主板和前档板焊在一起,再焊金属扣,防止焊金属扣时焊锡流入焊盘孔造成主板无法插入。后档板可焊可不焊。

组装

待杀的9V电池外壳从尾部用锉磨断,可保持断面平整

取出的电池内脏不能浪费,套上热缩膜继续服役

粘好缓冲垫,焊好电池并简单固定,可见尺寸刚刚好。主板夹在两颗电池中间,有利于分散外部对电池的压力。

塞入外壳

套上热缩膜

充电,红灯亮。因为后档板没与主板焊在一起,有点漏光。

充满,绿灯亮,绿灯效果还可以。

主板夹在两颗电池中间的另一个好处,指示灯不容易被热缩膜档住。LED限流电阻取大了,指示灯特别是红灯显得有点亮度不够。就这样吧,以后有机会拆开一并处理吧,这次就不折腾了。

一点经验心得

板子焊好先不要焊电池,通电大致看一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红灯亮一会转绿灯,没问题再焊电池。有人说了,两颗电池都有保护电路,怕什么?我想说的是刚焊好的板子难免有问题,保护电路也不是万能的。过充、过放、短路这些情况通常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过流不一定能及时有效保护。考虑到大多数电路都有上电浪涌现象,锂电池过流保护阈值都会取得比最大工作电流大很多,以免保护电路误动作。比如正常情况下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500mA,过流保护可能会取1A或1.5A甚至更大。

好了,东西做好了,具体效果留给时间检验吧。如果看完觉得还行,请跟帖、点赞、收藏,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本帖。

补充内容 (2024-10-7 15:04):
有想仿制的朋友也可以下载“音乐留声机”优化后的板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486-1-1.html

楼主:
统一回复所有关心静态电流的朋友:

IP2326是一款升压型两串/三串锂电池升压芯片,只在充电的时候工作,充完电便不在工作。放电时两颗锂电池串联,直接对负载供电。静态电流就是IP2326输出端的漏电电流,通常很低应该在微安量级,否则这款芯片就有大问题了。所以我没有特别关注静态电流,当然我也不敢完全排除IP2326输出端漏电电流真的很大。

所以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关注静态电流的朋友,你们是知道(或者在哪里看到,或者听说)IP2326输出端漏电电流很大,还是只是单纯想了解一下。
如果知道(或者在哪里看到,或者听说)IP2326输出端漏电电流很大,那我尽快拆开测一下。
如果只是单纯想了解一下,那等我下次拆开时顺便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所有关心静态电流的朋友:

IP2326是一款升压型两串/三串锂电池升压芯片,只在充电的时候工作,充 ...

静态电流在这里,
纯掉电模式最大1uA,典型0.7uA。

楼主:
有想仿制的朋友也可以下载“音乐留声机”优化后的板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486-1-1.html

网友A:
做得真不错,火钳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不错,火钳刘明!

欢迎光临,发个红包,开门大吉

网友:
做的高大上!挺漂亮!

网友B:
我记得这种红包完了应该在2块左右啊???

二○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红包完了应该在2块左右啊???

买的时候原价2.98,红包抵扣多少看你平时撸的多少。
后来想到3.18,现在是3.98。我算是捡了个漏。

网友:
2s方案比单锂升压要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原价2.98,红包抵扣多少看你平时撸的多少。
后来想到3.18,现在是3.98。我算是捡了个漏。 ...

我猜可能是原来没流量所以低价促销,我连下两单带来了流量,然后恢复原价了。

网友C:
楼主估计还是没吃过聚合物软包电池的苦,在我看来所有的软包电池我几乎不再会考虑,总结缺点就是不是用不久就是漏电严重,并且超预期使用的话还容易鼓包,所以我排除了软包电池,就连头部厂家生产的也是那个尿性,应该是固有缺陷,所以我现在都改用18650或者21700硬壳电芯

网友D:
这样爽不,零钱是视频提现抵钱来的,妥妥的零元购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爽不,零钱是视频提现抵钱来的,妥妥的零元购 !

视频提现怎么弄得,没玩过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还是没吃过聚合物软包电池的苦,在我看来所有的软包电池我几乎不再会考虑,总结缺点就是不是用不久 ...

然后呢,你的手机、平板里都是软包聚合物电池,也都换了?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提现怎么弄得,没玩过求科普

淘宝里的逛逛看视频,选自动连续播放,不用的手机插着电,关闭声音,开最小亮度,睡前收一下任务,再继续挂着,满20可提现,现在一般提到淘宝零钱里低钱用,一般每天1-3元多,看勤快程度 。

网友:
静态电流多大?

网友D:
我一般每天2元多,平板加一个旧手机挂2个号,8天就可以提20,积累到60, 要注意提到零钱后3天会过期,打个时间差第一次在0点前提,跟着转点再提一次,过一天把最后的20提到零钱里,然后随便买起。。。。

楼主:
忘了测了,下次拆开时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每天2元多,平板加一个旧手机挂2个号,8天就可以提20,积累到60, 要注意提到零钱后3天会过期,打个 ...

好的,谢谢